[综合] 超滤净水机升级为400G无桶RO净水机

楼主(2020-06-19):
为了改善水质,跟随着净水器的发展步伐曾经安装了纱网过滤式的泥沙粗滤------->不锈钢桶式的超滤全屋净水器------->安*星的5级超滤净水器;这些设备虽然极大的改善了水质,但是就饮用水的口感而言仍不尽如人意,虽然都是烧开饮用但是电水壶内结垢问题、茶水冷却后起油膜的问题一直挥之不去,正在犹豫是否购置一台RO纯水机的时候,坛友  @dynabookss  发了一篇文章:diy 组装 6级 全手动 400g 无桶 纯水机 ro反渗透 净水机 修改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15(出处: 数码之家),由此我就萌生了DIY水机的想法,此后就一直留意这类文字或讨论,后来又有坛友 @欧根 发帖:从0开始,DIY纯水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850(出处: 数码之家),读后动手的冲动愈发强烈思路也愈发清晰了,加之欧根坛友分享的可以一站购齐的详细资料,初步方案很快就形成了,此期间也曾经纠结过普通叶轮式家用管道增压泵是否能够代替RO增压泵的问题,并且在此坛发帖征求建议:DIY纯水机(升级超滤机)方案求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786(出处: 数码之家);同时自己也对泵后水压力进行了检测,结合实际数据与热心坛友的建议最后决定按照坛友 @欧根 的图纸来升级现有的5级超滤净水器,于是下单,由于前期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杂乱想法致使前后三次下单才最终配齐了必要的东西,在此也分享一点经验就是做事情既然有师傅拿出了方案就认真照做就好,胡思乱想总是要吃亏的。此次DIY水机因为是升级原有的商品超滤机,所以前三级过滤是现成的,拆出了使用两年半的三个滤芯发现,棉滤芯微黄色、颗粒碳外壳依然雪白、棒壮碳外表也看不出明显的变化,由此看来超滤全屋净水器绝对是有作用的而且效果很明显的,这东西百十多块钱真的物超所值了,愿意折腾的朋友不妨加一个试试看真的可以少换许多棉滤芯的。目前用TDS-3笔测试的TDS数据为:原水=170,超滤后的水=170,初始浓水=370(只是试机时测了一次后来没有测),隔夜后初次出净水=80,约1升后将至净水=4;其他的请看图片,最后再次感谢坛友:  @dynabookss    @欧根在此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系统没有压力表怎样调整治水过程中的废水流量,是与净水流量一样还是略低于净水流量,我的系统是通过阀门手动调节排水的,净水关闭后由单片机控制RO增压泵运转、排污阀全开进行18秒排放冲洗。

网友A:
水泵进水那条弯管,最好加一个直角弯,否则时间久了之后管老化最早破裂,最怕是人不在家的时候。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泵进水那条弯管,最好加一个直角弯,否则时间久了之后管老化最早破裂,最怕是人不在家的时候。

不要问我 ...

赞成!长年疲劳后,容易水漫金山。

网友B: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系统没有压力表怎样调整治水过程中的废水流量,是与净水流量一样还是略低于净水流量

回答:压力表是不可缺少的。因为:
ro膜前压力因该保持在7kg前后,纯水废水比例保持在1:3,(室外温度在25度时)
这种状态下,无论对于ro膜或者是隔膜泵都是最佳工作状态,两者的寿命将也会大大延长。

净水170,纯水4,脱盐率=(170-4)/170=97.6%,
机器设计非常成功,恭喜!

压力表推荐如下,已经用了2.5年了,质量很好,国产名表!

网友B:
我的系统是通过阀门手动调节排水的,净水关闭后由单片机控制RO增压泵运转、排污阀全开进行18秒排放冲洗。

回答:我也是同样通过手动控制排出废水的数量,

夏天室外气温37度时,保持ro膜前压力为7kg,纯水与废水比例大概为1:2,
冬天室外气温0度时,由于热胀冷缩原理,ro膜的过滤孔收缩,通过纯水量降低,
废水大幅增加,为了保持ro膜前压力为7kg,纯水与废水比例大概为1:6,

所以我改进了我的纯水机,增加了废水再循环回路,将废水循环至第二级:颗粒活性炭的前面,
再次过滤。在废水循环回路上增加一个球阀,控制返回废水的数量。

你现在的废水手动球阀,要等室外温度25度时,膜前压力保持为7kg,这时的纯水废水比率调整至1:3,
以后就永远固定,不需要再调节了。

以后天气冷了,热涨冷缩,纯水会减少,废水会增加,ro膜前压力会变为8kg,
这时,将废水循环回路的球阀打开,一部分废水被引到第二级滤瓶前面,直至
压力数值降低至7kg,就是废水循环回路球阀的最佳开度。

另外建议,打开净水时与关闭时一样,也冲洗1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系统是通过阀门手动调节排水的,净水关闭后由单片机控制RO增压泵运转、排污阀全开进行18秒排放冲洗。

...

非常感谢临帖指点,看来还是要加压力表的,起初我曾经加了一块普通(干式的不是油阻尼的)压力表,结果指针总是处于抖动状态无法读数就拆掉了,我会再搞一块油阻尼压力表的,开机冲洗18S可以有、只要升级一下控制程序就可以了,也可以打开水龙头再关闭让它自动走一个冲洗循环再重新接水;关于浓水再利用我暂时先不弄了,因为这台机器只用于饮用水,每天一次性接出来10升左右差不多就够了,也没有多少废水排放,开始几天我用桶收集废水后来发现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进水那条弯管,最好加一个直角弯,否则时间久了之后管老化最早破裂,最怕是人不在家的时候。

不要问我 ...

好的多谢你分享的经验,拍一个直角处理一下是必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临帖指点,看来还是要加压力表的,起初我曾经加了一块普通(干式的不是油阻尼的)压力表,结果指 ...

*由于没有经验,我的第一块压力表也是干式的,抖的太厉害,半年后,指针竟然断了!
*等冬天了,你觉得废水太多时,再决定循环废水也不迟。重点时,压力要保持在七公斤,
隔膜泵和ro膜的使用寿命最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没有经验,我的第一块压力表也是干式的,抖的太厉害,半年后,指针竟然断了!
*等冬天了,你觉得废 ...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尽快加装压力表的,我虽然不懂水机方面的事情,但是以前经常接触液压设备,指针抖断是可以有的,老式设备压力表下侧要连接回弯管减震的,这次用了干式表发现抖动很厉害后就直接摘掉了就是怕断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系统没有压力表怎样调整治水过程中的废水流量,是与净水流量一样还是略低于净水流量

回 ...

完全反对, 大大延长是延长多久?
通常RO膜用两年就必须换, 所谓延长毫无意义.

另外你回收的所谓废水除了再浪费一次过滤膜的寿命, 并不会节约多少水, 从相对价格而言, 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正确的做法是把浓水用于冲洗等用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完全反对, 大大延长是延长多久?
通常RO膜用两年就必须换, 所谓延长毫无意义.

ro膜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抛弃。
(1)纯水TDS值突然升高,膜破了。
(2)纯水TDS值正常,但是纯水出水量越来越小,
        难以忍受时。

我的400g汇通膜2018年6月开始使用,现在进水226,出水5,
虽然已经超过您说的2年,但是出水量仍旧有初始状态的80%左右,
完全可以继续使用,我的目标是使用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膜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抛弃。
(1)纯水TDS值突然升高,膜破了。
(2)纯水TDS值正常,但是纯水出水 ...

支持这样的验证,我认为衡量RO的标准应该就是脱盐率——以TDS值衡量、和出水量,而口口相传的两年寿命以及很多水机上显示累计时间的数据(据说小米水机是配合TDS值给出寿命限度的)真的不知道是耗材商家的推销之计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也希望懂行的坛友能科普一下,其实我觉得滤芯的使用与源水质量密切相关,如同PP棉滤芯,任谁都说是3个月必须更换,但是我这次拆出来的PP棉已经用过两年半了仍然不是太脏的感觉,其原因就是我的水机前面有一个超滤膜管道过滤器。

网友:
学习下,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净水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o膜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抛弃。
(1)纯水TDS值突然升高,膜破了。
(2)纯水TDS值正常,但是纯水出水 ...

完全支持,只要出水合格且流量不小到难以忍受就认为在寿命内,我的用了两年了tds4左右,新机接一桶4升水3分钟现在仍是3分钟。

网友D:
楼主总成本多少,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是比较合算的,超滤机坛里优惠购只有70元左右加泵和膜、壳电路板等500够不够,我买的成品机不到600,当然泵质量可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完全支持,只要出水合格且流量不小到难以忍受就认为在寿命内,我的用了两年了tds4左右,新机接一桶4升水3 ...

请问使用的是多少g的膜,3分钟能放4升水,什么品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成本多少,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是比较合算的,超滤机坛里优惠购只有70元左右加泵和膜、壳电路板等500够 ...

我是利用成品机的前三级升级的,花了不到600吧,其中的大头就是泵150、膜198再有的就是两个电磁阀(进水+排水)+一个进水三通阀+一个排水球阀+两个电磁阀+高压开关+一个单向阀还有一些管子和几个管接头。以上罗列项目不一定齐全,如果动手一定有全盘策划好了再下单,我丢三落四的前后弄了4次才凑齐了,其实成品机也不错的选择或许下次再弄我也会考虑店家的组装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使用的是多少g的膜,3分钟能放4升水,什么品牌,谢谢

400G,好像叫莱 克 斯,不知道说出来违不违规。

网友E(2020-10-25):
我现有一套超滤机,想加个ro膜做纯水,想法是超滤出来一个三通分两路,一路直接到水龙头洗菜用,另一路过单向阀(防止泵不工作后反流)后进泵,然后到ro膜壳过滤,不用高低压电磁阀,废水阀用手动(根据压力表手动调节),每天做一桶纯水,每次打开纯水龙头和废水龙头后,手动开泵电源,等水做够后关闭泵及纯水废水龙头。这样的方案不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有一套超滤机,想加个ro膜做纯水,想法是超滤出来一个三通分两路,一路直接到水龙头洗菜用,另一路过单 ...

简单的净水机控制板有商品很便宜,电磁阀+压力开关也不要很多费用的,建议弄个自控的吧,每次需要开两个龙头加一个开关的方法真的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