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落地风扇定子线圈

楼主(2020-06-19):
落地风扇坏了,故障现象任何档位都不转,拆开检查,1,2,3档线圈之间电阻正常,但整个线圈开路,线圈里面线路断了。

本来想买个机头换上,也就20多,能用,但肯定是铝线的。看到这货外壳上的贴纸,全铜啊,决定拆开线圈看看

接下来就一路拆线圈包扎的棉线
检测这个温度保护器,开路,坏了,手头没有2A的,用1A的换上。
剪下来的温度保护器,就是这玩意坏了,线圈不通电

换上新的

拆的过程虽然很小心,但因为线圈浸过绝缘漆,还是把线扯断了,没办法,焊上吧

垫上绝缘胶布

包上拆下的绝缘纸,重新扎棉线。这个要很仔细,有点像做外科手术。

测试正常,搞定,装机,风扇又可以转了

网友:
高手,胆大心细

网友:
是纯铜的嘛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问题的电风扇,由于轴承缺油抱死,电机发热烧了内部的温度保险。

网友A:
我家的艾美特换蝙蝠牌风扇大扇叶和网罩,两三个月被低速档累死跳空气开关,拆开后发现铝线电机线圈明显变暗匝间短路。2020年春天的时候自己把中联微风夹扇220伏线圈一刀切,然后手绕几次不同粗细线圈,在10欧姆铜线电阻下尽量满槽,切掉两个极爪加AH477霍尔芯片,再加迷你升压板成功改成USB微风夹扇,省下好几十元买USB专用款中联微风吊扇,吊扇家里不让装。夏天软叶片裂开脱落一个,由于5个叶片找不到平衡对称,从其它微风扇切安装凸槽,粘在我改的USB微风扇,先变成两叶片螺旋桨款式微风夹扇,胶带配重叶片调好动平衡应急用,等备用叶片到货。

网友B:
厉害 我在家拆一个不转的 发现是铝线 所以直接没修理的欲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艾美特换蝙蝠牌风扇大扇叶和网罩,两三个月被低速档累死跳空气开关,拆开后发现铝线电机线圈明显变暗 ...

哈,你这折腾动静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我在家拆一个不转的 发现是铝线 所以直接没修理的欲望了

铝线确实没有修理的欲望,某宝某多上整个机头才十几块钱,如果是铜线的,光光一个定子线圈就要30多

网友:
前几天刚换个奥克斯的机头,当时300多买的以为是铜线的结果想多了,铜包铝拆开线断了都不知道怎么接不吃锡,没有办法焊接最后这两天618红包直接买了个机头换了完美复活,不过几天了油漆味都挺大的。

网友:
线有点变色,需要加点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