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关机之后NAS硬盘出现警告:Current Pending Sector,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2020-06-19):
QNAP-NAS用了四块西数4TB红盘,昨天没有正常关机,今天开机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有块硬盘SMART信息告警,看了一下提示Current Pending Sector(当前待映射扇区计数/相当于HDTune检测C5警告),数值为1个扇区。

查看硬盘运行状况:

快速测试没有发现错误

西部数据NAS专用硬盘

PS:这块硬盘刚好上个月过保了

next

网友:
我有几块仓库盘也是当前待映射扇区计数开始有, 然后不断增多, 很快一些文件连读出来都不行了, 快换盘吧

网友:
可以多观察一下,如果这个数值没有继续变大,硬盘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用HDDREG修复模式全盘跑一下 这种有机会修复(不是当作坏块重映射) 但是多久以后 会复发就不好说了

楼主:
刚才执行了磁盘坏道扫描,看到异常扇区数量已经达到63个了,还在增加中,看来要准备更换硬盘了,有做了RAID5阵列,到时候直接拔盘更换即可。
[Storage & Snapshots] Stopped scanning for bad blocks on disk "Host: Disk 1". Bad blocks detected: 61. Scan was stopped by user.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276

网友:
西数红盘很容易挂并不像广告里说的那么可靠,真正好用的还得是西数金盘或是它的马甲日立HC5xx系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同样是4TB WDR红盘,很幸运还在三年的保修期内,厂家就给换了一个,但更换以后的硬盘,只有三个月保修,其他三个WDR红盘倒是一直没有出故障,一直在用

网友:
西数的红盘故障率这么高,都敢碰,真是有钱人一个

楼主:
威联通NAS RAID5阵列更换硬盘步骤图解,西数红盘有坏块,数据安全第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276

网友(2021-05-17):
我现在不是白的黑的,正版的,全部组raid 1

不也阵列全部白搭的!

网友:
可以换到容量硬盘了

网友:
快坏了,可以考虑临时放放东西

网友(2022-05-24):
买了个绿盘,也是报这个故障。
这盘三年前买的,用了不到1年经历几次意外断电开始报这故障。
后来插了USB转接器当临时盘用。
上个月突发奇想拿出来接电脑,用了西数官方的硬盘检测工具测试,所有SMART指标全正常,SMART测试全通过。
又插回NAS刚开始正常,半个月以后又报警了。
这玩意难道是玄学?

网友:
准备更换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