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到底要用多大的电线?

楼主(2020-06-19):
想将6块6V5W的太阳能电池并联使用,每块板空载最高电流时会达到600-800MA,电压也会达到7-8V。6块板加起来,最高空载电流会达到3-4A,如果电线长10米,用电工计算器计算,居然要用到6MM平方的电线啊,太恐怖了!其实实际使用中,到底要多大的电线才够啊?

网友:
0.5以上的就够了吧,线损损一点又没多大关系

网友:
2.5平方足够了

网友:
低电压本来就不适合远距离传送的,串联使用吧。

网友:
看里电池用来干嘛,又不是一直最大电流,1平方足够了

网友:
更高的电压,可减少损耗

网友:
我刚某宝撸双线1平1米1.3,电源线便宜,随便你看撸多大的

网友:
1平方铜线可以过3-4个电流最大8个,建议选2.5的线

楼主:
还真是莫衷一是啊!如果是0.5的话,五类网线中的两条线芯并在就可以对付了——手头上有AWG24的五类网线和电话线(从分线盒到用户的电话线线径一般是多大的,好象和网线差不多)。

网友:
4块6V5W的太阳能电池并联使用,接了10米0.5平方电线,充8个2500毫安的18650,运行几个月了

网友:
我们小区用的2.5平方空调线路,带3P空调,冬季制热约4500w,20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莫衷一是啊!如果是0.5的话,五类网线中的两条线芯并在就可以对付了——手头上有AWG24的五类网线和电 ...

这点电流,说实话0.5的就够了。了不起可以用0.75,你看一般拖线板的连接线都是3*0.75的,用来带1500w的烧水壶不也是在用嘛。

网友:
具体看后面负载怎么用了,可以串联,电压高,电流就小了,适合远距离输送。

楼主:
给几个太阳能灯中的18650电池充电,充电电路是5V输入的,因此不能串联。

网友A:
用2.5的够了,国标线每米8毫欧,20米总长度160毫欧,5A电流压降0.8V,充18650没问题

网友:
查铜的电阻率,20℃时,为0.0178Ω/(m.mm2)。

10m长的电线(算正负极来回实际只有5m的供电长度),电阻为0.0178ΩΩ/(m.mm2)*10m=0.178Ω。

如果按照4A电流算,则1mm2的电线的压降为0.178Ω/mm2*4A=0.712V/mm2,这在5V供电的系统里,应该是不允许的了。

按照手册算需要6mm2的电线,则压降=0.712V/mm2*6mm2=0.1187V,压降为5V的2.4%。电工计算允许的压降大约为5%,那么计算表是按照供电10m的长度,即电线长20m计算的。

具体用多粗的线,就看你允许的压降了,长距离送电,压降是主要矛盾,发热已经不是关键问题了。

网友:
空载哪来的的电流,满载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5的够了,国标线每米8毫欧,20米总长度160毫欧,5A电流压降0.8V,充18650没问题 ...

我刚才测了一下电压,成品分体太阳能灯号称5米实际4.5米的线,电压基本没有下降,近6V。用电话线长7米左右,不接负载有5V左右,接了太阳能灯充电,在4V左右。因为没有直射,楼房遮挡下散光,电流只得2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