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XM3兼容小主机 8300USDT 800G1USDT升级显卡W5170M M5100 K1100M WX7100 GTX980M探讨

楼主(2020-06-19):
之前一直折腾的是工作站笔记本所以导致手上屯积了大量的MXM3显卡,无意中发现了一款可以用MXM3-A显卡的小机器,HP的商用小主机8300USDT\800G1USDT

这两款小主机主板有一个MXM3-A 就是半高的显卡接口,原配大多数都不含显卡或者配备一个性能比较低的AMD入门级独显。通过安装改良散热可更好支持更多型号的显卡。

但该接口可以兼容大多数的AMD半高卡。本人实测M5100 W5170M都能很好的使用。另外通过设置BIOS一些选项也可以很好地兼容N卡,本人实测K1100M非常适合这两款小主机使用,另外通过改装机箱开孔改良散热,甚至能装上MXM3-B全高的显卡,本人测试AMD M6100和英伟达的K3100M GTX970M GTX980M都是能很好的使用,而使用功率达到130W的AMD WX7100因为MXM3-A最高100W功率的限制,核芯频率达不了最高。结论是兼容大多数有VBIOS正常视频输出的半高卡,和100W以内的全高卡基本都能正常使用。显卡驱动基本上可以公版或鲁大师直装,不需要改INF

网友: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那个是塑料铆钉而不是塑料柳钉。。。

网友:
这个小主机性能应该不错!
楼上这个都看出来啦,确实是认真回帖。

网友:
小主机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
这卡性能咋样???

楼主:
m5100  吃鸡有点费力 勉强可以  笔记本上发挥不出性能 因为散热     小主机上就可以发挥出性能   做图什么的英雄联盟  激战2   魔兽世界等  亲测  完美流畅中特效

网友:
看起来小主机不错的样子

网友:
那么,这个小机器多钱一个呢?

网友:
太小了,各种不兼容。

网友(2021-02-18):
你好请问mxm显卡的这套散热器哪里买?

网友:
你好请问MXM显卡的这套散热器哪里可以买?

网友:
三代的CPU能上个啥 3470  也没啥好U了啊!另外你这显卡 是仅仅比没有强点么 有AMD 的APU厉害没有

网友A(2021-05-22):
刚好入手了800G1USDT装黑苹果  CPU用的i7-4790  要是上独显  是不是135w电源hold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入手了800G1USDT装黑苹果  CPU用的i7-4790  要是上独显  是不是135w电源hold不住啊?! ...

HP 230W 火牛 HSTNN-LA12

网友:
显卡哪里搞的??

网友(2021-06-22):
我想问下,bus option 下打开了PCI VGA,是不是不管插不插mxm显卡,下面的VGA Configuration都是可以设置的?还是说必须打开之后,保存了bios,断电之后,装上bios,上电这个选项才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2022-02-12):
老哥你的风扇吵不吵?

网友(2022-03-17):
大佬问下,现在我的800g1插上了独显1050 2gmxm,独显只能通过核显输出,鲁大师跑分什么的都能调用,但就是独显接口没有输出,怎么搞,cpu是g3260,这个和cpu有关系吗

网友(2022-04-25):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搞800g1usdt,想问一下,这个散热器去哪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