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智能凑数5.0》,从若干数据中找出累加后等于指定值的所有组合

楼主(2020-06-19):
下载地址:http://excelbbx.net/AccountHelper/AccountHelper.htm

《智能凑数5.0》包含智能凑数和账务分摊两个菜单,其中账务分摊的功能是将总金额智能地分摊到各个帐目明细中去。例如公司有200笔账款共10万元需要支
付,而公司暂时只有6万现金不能一一支付完成。那么要如何找出200笔帐款中哪些账目金额的合计刚好等于6万呢?这是一个相当繁重的工作,人工查找显然效率
太低。使用本工具可以瞬间完成,让你千百倍地提升工作效率。
换言之,这是一个已知合计,要找出所有加数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凑数----找出哪些数据刚好凑出指定的值。

功能演示:
从若干数据中找出累加后等于指定值的所有组合,支持小数、整数和负数。

根据货款找出对应的客户名称......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以前用现金方式发放工资的情景,近千人的工资,实发额到分值,从银行取出来一堆钱,然后财务人员就疯了。。。
后来用excel制作一个表格,写了一长串IF嵌套公式,计算出本月去银行支取工资时需要百元钞多少张、五十元多少张。。。一直到一分钱多少枚
因为excel浮点运算有个精度问题,每次计算结果与实际金额都有两分钱左右的差距,不过已经基本解决财务人员最头疼的问题了。
以上皆不是重点。。。。。。
重点是从此开始迷恋excel的功能,最后就特么掉坑里出不来了,说多了都是泪泪泪,我艹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以前用现金方式发放工资的情景,近千人的工资,实发额到分值,从银行取出来一堆钱,然后财务人员 ...

有现成的哦

网友B:
插件很牛,就是要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很牛,就是要注册……

不注册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