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以串联使用吧?手里驱动板输出电压范围高于led灯了,咋办?

楼主(2020-06-19):
是不是两个led串联就可以用了,且两个led电压在驱动板的输出范围内

我手里红外led灯电压1.4v   驱动板电压输出范围是1.4-3.3

网友:
只要申联的电压符合电源输出电压当然可以。初中物理就学过。

网友:
大胆的串联

网友A:
led属于电流器件,电流符合参数后,电压,发热都在参数内即可。

单独看电压是没用的,假如你驱动板是1W的,你红外LED是0.1W的,电压再对,也会烧掉。

网友:
如果是恒流驱动板,输出电压是会根据负载自动调节的,输出端可以直接接LED。如果是恒压电源,串联电阻控制电流合适就行了。

网友:
串个150k的电阻220v都可以正常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属于电流器件,电流符合参数后,电压,发热都在参数内即可。

单独看电压是没用的,假如你驱动板是1W的 ...

led  3w  电流700ma   驱动板 1.4a, led电压基本贴边驱动板的电压低值,那就两个led并联吧,电流匹配,就不知道电压是不是有点悬  会不会烧掉

我是打算改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