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动备用电源

楼主(2020-06-19):
朋友给了一个,刚开始,没有反应,拆开检查了一下,8块电池串联,输出24伏,中间抽12伏,没有保护板,有充电均衡小板。其中三块电池轻微鼓包。一块电池没有电压,导致无法充电。把四块电池全部拆了,剩下四块电池完好,也不知道容量多少?重新组装后,电源表显示不准确,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没有弄好!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些保护板电池拆掉后再接电池,需要充一下电才会有输出,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保护板电池拆掉后再接电池,需要充一下电才会有输出,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情况 ...

这货没有保护板,只有充电均衡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