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iS5/7.5KW变频器

楼主(2020-06-19):
其实是控制5.5KW电机,有余量。拆的过程省略,太脏,清理后拍照的,看到舒服点
先看主板,被面是空的。

楼主:
这些功率件,感觉电容太小了

楼主:
控制面板和外壳
按键面板要做过一个
发现这个以后只能用湿布擦

楼主:
最后几张风扇

网友A:
风扇竟然进水了。。。。超出打赏

网友:
上次偶用三菱变频器的散热器和风扇做了电子负载

网友:
风扇的塑料卡簧不太好,2011年组装的1055T农企原装风扇叶片脱落吓一跳,其实是塑料卡簧磨损,改成拆机台达AVC风扇拆的金属卡簧好几年没事。变频器电路结构比电动车控制器合理,有强弱电两大部分,功率部分故障可以单独更换模组。我更希望有30瓦迷你变频器,可以接铁氧体磁环微风夹扇调速。

网友:
拆机时最好把IGBT模块栅极短接,万一静电击穿就不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这裂的,快掉渣了

网友B:
这变频器为老板赚不少银子了,看那个面板按得快要受不了了

网友C:
我有台11kw的,电机某一个方向运转出现漏电流报警,看来也要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竟然进水了。。。。超出打赏

工作环境不好,进点水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11kw的,电机某一个方向运转出现漏电流报警,看来也要被拆了

把电机线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频器为老板赚不少银子了,看那个面板按得快要受不了了

都是洗涤净的功劳

网友:
lg产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频器为老板赚不少银子了,看那个面板按得快要受不了了

还得赚个机器钱

网友:
用料不错,飞的线缆有点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