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改可调电源教程(完全攻克高低压大范围)

楼主(2020-06-19):
最近交易区这个电源比较火,便宜才是硬道理,销售量大了,一些坛友改装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本人对改可调这个事情本身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手里并不缺稳压电源。有俩能用就行了,但是这些天陆续收到很多坛友的咨询和热切盼望能出一个此电源的改可调的教程。其实比较矛盾,这个电源比较复杂,空间狭小,又有附加小板,测量分析起来非常困难,看都看不见怎么去分析,就是拆下来小板,密密麻麻的元件也是体力活儿,而且小板也4层的,跑线也更加的不容易。翻过来掉过去的戳来戳去,眼睛也受不了。还很可能我研究了一通累半死,到给人家卖家加菜了,所以说实话真的没动力。但是看在很多坛友的热切盼望下还是花了几天饭后时间研究了一下。

这个电源的控制很复杂,各种诸如 上电 欠压 过压 之类的检测给大范围调压设置层层障碍。如果只是小范围调压上下几v,那只需改一颗电阻就行了,如果大范围改的地方就比较多了。
这次先实现3.x-13.5v之间的连续可调,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往高调需要改更多地方还得等。(已更新高压)
拆机帖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4

下面正文开始,为了跑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控制板拆下来了。

先对大概的梗概做下了解,便于后面的改造时容易理解。如果你看不懂或不想了解原理这些内容,只想改调压可直接顺序观看黑色加粗部分的步骤即可

4颗主开关管真面目

资料

右路变压器驱动管,比左面多一颗用于倒相。

pwm控制板正面

反面

局部 之前拆机帖说过的就不说了

两颗双肖特基分别接到11,14脚,保护和加速关断作用,两个脚为pwm输出。

资料

两颗431基准单片机外部基准(上次说板上没一个431是错误的,由于仓促没仔细查找)。

丝印

另外两颗,1gt是颗三极管

ea4 实际型号

反面的一些标注,坛友先看一遍后面改造可以对照。

一些关键点电位,2.5v基准。

pwm自带基准(用做他用)

b点电位

这个1脚采样,永远等于基准电压。

控制板10v  外接三线电压表可以取这里做供电,风扇供电也可以从这里取。

板子上的其他一些小件儿实际型号和资料
板子反面中部双二极管

反面左侧局部双肖特基特写

反面中上部nmos

右下

为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跑了一下局部精简电路图(注意只跟这次改造有关,很多节点都有分支,图中未表示),电压采样有好几路,就说相关内容,b点是整流后滤波电感的输出,中间有个mos,就是板子金手指那三颗nmos,用一颗表示,a点就是最终输出12.2v。a点到gnd一共5颗电阻(中间有很多分支已经忽略)r6-r9属于上臂取样,r10是下臂。节点进pwm 1脚反向输入端,2脚是2.5v基准(同相输入端,图中未表示),来源于反面的431(本身有基准非用外部的也是够另类的,一度困在这里寻找自带5v基准的分压,就是找不到,原来用了颗外部431)
。调压可以改上臂大小,切开串联一颗电位器,这样只能调高电压,不能调低。直接上臂并联只能降低又不能升高。所以需要改下臂,摘除焊个电位器就可以调高和调低。如果只是9-13.5v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尝试时发现电压最低只能到9v左右,哪怕摘除r10,什么都不接。原来b点还有一路采样,节点d通过一颗二极管也接到1脚,平时r5和r3, r4分压,节点d的电压略高于2.5v,二极管不导通,不影响采样回路。r10偏离设计太多,例如增大很多,取样电流就会通过二极管分流,来保证输出电压不会降低太多,给最低输出设置了一个门槛。所以想得到低于9v的电压必须取消r5或者二极管,为了方便,选择取消电阻r5。 (二极管在控制板内侧)

电压采样电阻实物跟踪

如图摘除两颗电阻 r5摘除,r10摘除后原位焊电位器。
输出电压计算公式vout=(1+28k/rx)*2.5v
rx为电位器阻值
如果你想3.9-13.5v可调,先算出3.9v时的rx1值,再计算13.5v的rx2值,然后用一颗阻值为rx2的固定电阻串联(rx1-rx2)大小的电位器,接入r10位置就行了。
特定阻值电位器制作方法 比如100k电位器 想得到50k可调,50=ra*rb/(ra+rb)     ra电位器阻值,rb需要并联的固定电阻。
如此改造后电压可以3.9-13.5v.可调  (注意不要计算时设置调到很接近13.8v 带载瞬态响应会触发过压保护,要留有一定余量,往低调也是一样),这个测试过带载都正常,不会触发过压保护,也不会触发欠压保护,电位器跳片接触不良也不会造成输出瞬间过大烧负载,跳片只会使电源欠压停机保护。几十a的带载压降只有0.1xv
以上小范围调压无需再改欠压过压阈值

大范围调压给个参考推荐范围
注意必须调整 过压 欠压保护阈值后才行(方法 帖子后面黑体字)

5.1k串100k电位器可得到3.2v到16v连续可调,推荐这个范围。

3.9v时

13.5v时

如果你想进一步降低最低电压就得改下上电检测和欠压保护阈值。
图中节点c就是上电检测和欠压保护采样点,直接进入887单片机21脚io口(内部配置为比较器),电压低于多少v来着?忘了,就停机保护。

就是这点,12v时大概2.47v

电压降它就跟着降,拧太低就撂挑子(图片是测试时拍的)

右面黄!线是上电检测和欠压取样点实际并联在r1两端

调整欠压阈值方法1 如图r1电阻上并联100k电位器拧到最大值,调整黑线电位器调压,调到3.3假设进入保护或者下次上电不能启动了,保持状态不动,然后慢慢的调小黄!线电位器(调小一点),拔220插头等待5秒以上再插上看是否能正常上电输出,不能就再调小一点儿,再拔插,直到可以实现你要的电压顺利启动再多调一点儿做余量,反复慢慢确定阻值(注意悠着点调别调过辙把单片机烧了),然后换上固定电阻代替两个并联阻值,或者叠焊一个电位器阻值。(注意如果你要改造成13.5v以上可调千万不要直接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只适合13.5v以下可调,超过会有烧单片机io口概率,除非r2并联3v以下稳压管钳位就可以高低压通用)

调整欠压阈值方法2
看到有坛友对如何确定这颗电阻的阻值都感到吃力,所以提供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适应也更广。
下图r1电阻直接摘除,照图飞根线到3.3v就行了,最低电压将不受限制更加宽泛(最小大于等于2.5v),面板黄灯也不会因为低压而点亮了。
推荐用这种方法(适合低于和高于12v输出的所有场合)

可以3.2了,实际可以更低,理论上无限接近2.5v,但是不建议这么做,还得考虑风扇的最低工作电压,低于3v难以启动了。

说到风扇,由于调低电压导致风扇供电不足,最高转速会受到影响,但是调低电压总输出功率也会降低,所以风扇转速降低问题也不大,但是调压时会导致风扇转速发生波动,pwm调速脉宽没变,供电一直变转速就忽高忽低的,介意的可以采用额外的升降压模块使风扇电压稳定在12v。

再赠送个强制停机的方法,中右黑线对地短接2秒强制停机保护,引脚对地电流很小,可以加外部电路做个某种保护功能或者自定义过压过流(ovp ocp)保护之类的功能。

对低压后风扇转速有强迫症的可以热敏上并联一颗100k电位器,调整到你认为某温度时合适的转速。(注意不要调太过,不然触发过热保护)

先这些,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目前已经完全攻克此电源调压限制,再次更新 2.5v到17v可调教程。

前面调整欠压保护的基础上,调整过压保护。
改造方法  将红圈电阻并联100k电位器,调小就可以更改过压保护阈值,阻值越小输出可以调的越高。
过压保护建议保留,不建议完全去除。完全去除把电阻调到很小就行了。过压保护估算公式r=78k/(v+0.2-4.6)    v是你要的最高输出电压,r需要你更换的电阻值,保护电压比v大约大2v左右。如果装上调压到最大亮黄灯,可以适当缩小此电阻即可。

调到17v电容已经超压了,建议16v以下。16v左右已经此电源极限,不建议换电容再往高了调,输出mos管耐压才30v,要有余量。输出mos高边驱动也不支持太高输出电压,太高会开通不足。再高功耗都会上升,外围耐压也不允许,建议16v极限。

最后需要把风扇公头12v供电切断,自己加一个12v输出的升降压模块单独给风扇供电(注意 不要试图从辅助供电12v取供电,和主输出不共地)如果你想低成本改造,风扇供电可以不用升降压模块从控制板10v取得,最高转速略低一些(辅助供电10v和主输出是共地的,带载能力5w以上,因此可以用来代替主输出12v给风扇供电)

总结一下 小范围3.9-13.5v 只需摘两颗电阻加个电位器和电阻串联在一起焊在r10位置(一颗电阻解除板子限压限制,一颗摘了焊电位器调压)
                 大范围2.5-17v需要增加三步  调整欠压 调整过压保护阈值  风扇供电改造。(欠压需要摘个电阻飞根线   过压需要换个电阻   风扇需要加升降压模块单独供电或从控制板10v取得)

改造后无论调高调低设定范围内都不会触发面板黄色故障灯,所有的 诸如上电检测 温度检测  辅助供电异常检测 短路过流过压等等保护完全保留,属于完美改造。

完结。。。。。

此贴相关改造内容旨在技术交流和免费为坛友提供福利活跃论坛气氛,近期发现有部分不劳而获的人把本人改装方法拿去挂平台上牟利,对此行为本人表示赚钱门路很多,没必要非点剽窃别人成果来卖,还请自重!

成品展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860
坛友改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962

网友A:
我昨天才收到,晚上拆开看了下,太复杂了,本想晚上再研究研究,想不到大婶这么快就出教程了,晚上照葫芦画瓢折腾折腾。感谢大婶的及时雨。。。。。

网友B:
这么好的文,没人评,我还评不了,
我说,咱别没事了瞎杵,小心晃眼,吓一跳

网友:
我的妈呀,太复杂了

网友:
厉害了,暂时还不知道用在哪,吃灰中

网友:
这个分析的真的详细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能不能直接调到固定的13V左右

网友:
大神您好,如果我只想把电压定在13.5,最简单办法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楼主大神,这么快出改装教程了,等成熟了我改一个汽车电瓶充电器。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才收到,晚上拆开看了下,太复杂了,本想晚上再研究研究,想不到大婶这么快就出教程了,晚上照葫芦画 ...

温总驾到,欢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文,没人评,我还评不了,
我说,咱别没事了瞎杵,小心晃眼,吓一跳 ...

这。。。。我也怕手一滑放炮

网友:
这个教程牛掰了哈哈

网友:
辛苦辛苦,卖家应该给你付研究费。
坛友也方便省事了,应该给加M

网友:
已入手,坐等回来折腾。

网友:
当时还没下手就寻思着这货一定会有大神改可调,谢谢,收下了

网友:
不給刷牙了:)
期待大神提供更高的比如16V 18V。。。。
電動工具。。。。

网友:
坐等球球的帖子精华,不给精华我就把你的力创羊毛表吃了

网友:
厉害厉害。
要是再能调限流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