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支付宝盒PayboxM1怎么加入音频输入

楼主(2020-06-19):
@oppo105 支付宝盒PayboxM1怎么加入音频输入

下面是电路板,麻烦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绿色线是输入端

楼主(2020-07-20):
引用 网友A:
绿色线是输入端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线是输入端

已试过,连接你那两个点一点声音都没有,连接红色的,有声音,但声音非常小

网友(2020-10-03):
引用 楼主:
已试过,连接你那两个点一点声音都没有,连接红色的,有声音,但声音非常小

...

芯片右边有一个焊盘,把这个元件补上在试试

网友:
功放芯片1脚是控制脚,宝盒没有信号输出时功放处于关闭状态,试试1脚接低电平或者是高电平,

网友(2020-11-13):
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