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再次翻车,SM2258H+三星21nm TLC,我是不是应该改名字叫翻车侠?- -!

楼主(2020-06-19):
坛友发来的几个珍藏多年的颗粒

2颗K9OHGY8U7A,2颗K9DKGY8UCA。

上我450块钱的测试架测测先

4个颗粒,制程和ID完全一样,都是三星21nm的TLC颗粒,区别就是K9OHGY8U7A是8ce 64G,K9DKGY8UCA是16ce 128G的。

58H三星专用包有这个ID

手里有一片58G 2*316的板子,直接把16ce的DKG搞上。

16个ce分布在4个通道上,每个通道4ce。

然后上机开卡。

再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报错

参数移植到多个版本里,情况也完全一样。

这个制程,凭印象,记得2256K也支持,然后去查了下2256K的flashdb,发现情况如下:

2256K和2258H的参数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本人有点不理解,2256K和2258H的参数定义本来就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一样,那58H里的参数有没有可能是从56K照搬过来,而实际上不能开的呢?

有没有大神玩过这个颗粒的?58H是否真的支持呢?

网友:
范车侠!你好

网友:
之前开现代,完全互换没什么问题,都能开都能用

网友:
翻车年年有,今年车更多!
曾经看着SSD支持的闪存ID买坏盘,到手愣是开不了。
如今没有大佬开过送软件的闪存不买。

网友:
很明显2256移植的末尾要改不知道怎么改我有2256的要从58上提有参数但识别不了要改多哪部分啊!好像跟58上的不一样少个FWTag.SET的文件一直搁置了

网友:
看版本吧,719A不行,那就试试612a

网友A:
bga316测试架,土豪啊

网友B:
我的K9CKGY8J5B还有K9ODGY8U5M,有没有大侠测试过的:Strive:

网友:
老师测试架又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316测试架,土豪啊

450块钱,确实贵,我也是割肉买的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我的K9CKGY8J5B还有K9ODGY8U5M,有没有大侠测试过的:Strive:

K9CKGY8J5B这是拆自哪个盘?有型号吗

网友:
我等观望结果

楼主:
3年过去了,别观望了,早凉透了

网友:
大佬也翻车?

楼主:
当年还是个菜鸡

网友:
现在已是范大佬。之前修的那个NVME固态上面那个 60多度芯片坏了。上下两边各7个脚,左右各三个触点,找不到同型号,只能搁置了,等再收到一样的坏盘了,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