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飞利浦豆浆机折腾二天最终竟然是变压器匝间短路拆之改装 让大伙看看...

楼主(2020-06-19):
这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死翘翘,检查电源线LN测的有几十兆的电阻,显然,保险好的,拆之,保险确实是好的,但是变压器次级也确实没输出,然后以为负载有短路,再测,没短路,另外用维修电源加电12v给7805,后级按键板有了显示,说明负载没有短路,然后再测变压器初级一些元件,均没有问题,然后就是电源模块了2226CP,测1脚有供电12v左右,觉得可能是模块坏,网上买了几个,不愿等了所以翻箱倒柜找线路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板子上面有这个2226,电路差不多,赶紧换上,还是不行。。。。
怀疑这个2226有问题,但是装回原来的板子上是好的呢,说明确实没坏,那么到底哪里坏了?
画个电路图吧,于是开始画图为了好分析啊,于是画图。。。
最后实在没招了,只有怀疑变压器了,一般变压器损坏几率很小的,元件都测过了,只有变压器好坏未知了,我测三个绕组,一个0.3欧 另外两个都是4欧左右,总之三绕组都有阻值。。好像也没坏呀,换一个试试?淘宝搜索没有,于是又开始找,找到一个和原来的差不多的,但是脚位不一样,那难不住我,我飞线呀。。。
结果,好了!!!说明真是变压器坏了!变压器坏了!变压器坏了!匝间短路匝间短路匝间短路
只是装这个变压器会吱吱响,不管那么多了,能通电能打豆浆就行。。。
最终是一个脉冲变压器引发的案件。。。。
为了榨干它最后的一点点价值,开拆,。。。。
然后发现问题,如你们所见,有几处发黑的铜钱,连一起了,这就是所谓的匝间短路?让我遇到了。。。

最终我想问下大家遇到开关变压器损坏的情况怎么处理呢?如何买到变压器?如何判断变压器好坏?
我这变压器上面标DZEE13W   我换上去那个标E13010  都有个13...也许真能通用。。大家怎么看。。

网友:
重绕就是了  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先重绕线圈,再想办法给开关变压器加散热片,如果散热片导电影响变压器高频特性,只能陶瓷散热片等绝缘体导热。

网友:
如今的小变压器都是铜包铝线,那能用得住。

网友:
找啊找,看你存货不少,这么不找变压器直接供电,捣鼓这开关电源费时间还不耐用

网友:
做工很一般啊,便宜就修一下!!

网友:
我都是直接塞小火牛进去

网友:
相同型号变压器难买,还不如直接买块板子。

网友A:
支持改变压器供电,耐用。当然内部空间得够。
不过楼主的问题还没人回答,测变压器好坏是不是得上LCR?工厂里是怎么做的?

网友:
记住匝数,方向,重新绕一个线圈

网友:
这个直接变压器比电源板来的耐用

网友:
能查到变压器匝间短路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有关原件到查遍了。

网友:
能定位故障也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改变压器供电,耐用。当然内部空间得够。
不过楼主的问题还没人回答,测变压器好坏是不是得上LCR?工厂 ...

对,用变压器测试仪(实际上就是lcr,常见型号3250系列)+专用夹具

网友:
新装的同名端是对的哦。。一般不会吱吱吱

网友B:
变压器是不是可以参考电机的故障原因,
以前家里老爸锯木板的电动机如果遇到特别硬的木头结疤或者什么东西卡住刀片的时候,电机几乎不转了,然后你就会发现电机冒青烟,一股味道。
其实就是过热,然后漆包线上的漆受热开始冒烟,如果不立马移开解决卡滞,基本上时间一长,电机就烧了。
所以我猜是不是打豆子的时候 刀片卡住了一会儿,不过这个不是电机是电源板上的...
哪个专家来解释一下

网友:
刷漆绕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不是可以参考电机的故障原因,
以前家里老爸锯木板的电动机如果遇到特别硬的木头结疤或者什么东西 ...

我试过用它打艾草 太多卡住烧了保险   电机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烧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用它打艾草 太多卡住烧了保险   电机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烧过一次

希望保险是第一道关,至少可以保护后面的用电的元件或者线圈。
但是如果是线圈过热短路烧了再烧的保险,那基本也是都坏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么复杂的问题,都叫你找到了。砸间短路,砸间短路,砸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