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01-1-CW-S905L2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U盘卡刷固件分享

楼主(2020-06-19):
魔百盒CM201-1-CW-S905L2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U盘卡刷固件分享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魔百盒CM201-1-CW-S905L2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刷机前必须是原版创维系统。
1、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8GU盘,注意创维rec比较挑u盘,实测8G得最好。将recovery.img、update.zip、
     factory_update_param.aml 三个文件拷贝到根目录, 注意保证文件完整性;
2、盒子接上hdmi、网线、电源线保持关机状态,U盘插入盒子靠近网口的usb端口,盒子按下电源开关加电,通电同时反复按遥控右键刷机,速度不要太快或者太慢,每秒3次左右。引导U盘里的REC,直到显示刷机画面;
     或者尝试按左键进到刷机页面,立即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点按右键,进到u盘里的rec刷机才能成功。
3、刷机耗时约三分钟,完成后盒子会自动重启,第一次启动会优化系统程序,请耐心等待。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eyyp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
手里正好是这个型号的,屏蔽了WIFI,正好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CW和CH代工的201-1一直没有免费固件,现在终于有了。“托塔李天王”功德无量!
线刷固件会更好些,能救砖。卡刷固件虽然也不错,但没root是个大遗憾。
收了!感谢提供。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这个版本的。

网友(2020-08-28):
不管下载哪个都说升级失败,怎么办

网友(2021-09-30):
手里正好是这个型号的,屏蔽了WIFI,正好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WDF ! 魔百盒到期了,前来烤股!

网友(2022-07-07):
请教 出现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2024-03-25):
这个包存在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