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坛里推荐的九阳RO净水机(Joyoung JR7501-400G)

楼主(2020-06-19):
品牌净水机普遍比DIY净水机贵一些,可以理解。但是滤芯贵太多了,这就是DIY净水机存在的意义。网上DIY净水机的教程五花八门,迟迟不敢下手。这次看到九阳净水机和DIY的价格差不多,就当一次性的用。于是买买买。今天上拆机图。

就这些,也不懂就没有写说明了。欢迎咂币,本人缺个论坛拆机神器。怎么618论坛神器也没做活动?

网友A:
坛里推荐的别乱买。。通常是高佣金高返利。。。
这个是非标滤芯,以后换滤芯成本会很高的。。。

头一次见到这种高压开关,长的比较像个阀芯

网友:
一次性产品,浪费资源

网友:
看介绍标的,这个RO滤芯都499元了,也忒贵了吧

网友B:
要买使用标准10寸滤芯净水器啊,自己换芯才便宜

网友:
专用滤芯太坑 和小米一样

网友:
滤芯普遍都很贵,不止九阳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使用标准10寸滤芯净水器啊,自己换芯才便宜

请问谁家的标准10寸芯便宜?是从大牌子产品里挑选相对便宜的,还是说要去万能宝上去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里推荐的别乱买。。通常是高佣金高返利。。。
这个是非标滤芯,以后换滤芯成本会很高的。。。

他说的可能是22合一

网友:
想知道这个ro滤芯有没有标注400G,另外水泵型号是不是也是400g,毕竟这个和之前的75g外观完全一样?

网友:
盛旗,价格不错,ro滤芯厂家。下次打算买这个试试。
沁园也不行,上次没用多久就坏了一次。九阳至从电饭煲修过几次后,觉得这个牌子的东西不行。
美的的净水机和电饭煲用的还不错

网友:
确实高佣金返利

网友:
没事,滤芯到期后把支架拆了直接换滤瓶就可以,看他高压开关都是用的普通接头,可以拆的。

网友:
滤芯不通用的话,就是坑,

网友:
带增压泵吗?不带的话怎么会是ro膜的呢?

网友:
如果是不通用滤芯,建议买牌子大一点的。免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啊?

领券后下单直减后599元,https://m.tb.cn/h.VLTcMrv

网友(2021-09-25):
买了同款,楼主现在TDI是多少?有没有研究滤芯到期替代方案?

网友:
我有一个,就当一次性的用。加了前置两级滤瓶,换前置就是了。
现在我的无线模块连不上了,过滤都正常,就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