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1974年的精密电阻拆解供大家欣赏(长城BZ10型标准电阻)

楼主(2020-06-19):
1974年的精密电阻。请看图:

网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产品,古董也。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精密电阻,校表用的吧!

网友:
真古董,可以做个锅了

网友(2023-04-18):
第一次见到这种电阻

网友:
真是个老古董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种电阻  长见识了

网友:
好象就用片铜做核心了,结实,衮也没事。

网友:
时代产物 紧密绕线电阻

网友:
啊? 里面好像没看到什么东西

网友:
当年都是精度很高的东西了

网友(2023-05-21):
很规范的说明,多半用康铜丝做的

网友:
我大学实验室里面有80年代的标准电感也是差不多的外形,黑色外壳

网友:
nb 绕线 温度补偿怎么办

网友:
卖相不咋地,性能杠杠的!

网友:
真是古董级,估计比不少朋友年龄都大,当然,也比我大

网友(2023-06-26):
谁能告诉我,这里面哪个是电阻,100欧姆如果是线绕的,应该看到一段线啊。

网友(2024-04-02):
书上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