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帮看看锂电保护板是不是挂了

楼主(2020-06-19):
20S的铁锂保护板,充满电转灯后,电池组电压66.9V,拔掉充电器,输出端电压64.6V.拔掉均衡线后,还是一样。再插上均衡线,输出端电压和电池组一样,过会儿,又变回64.6V。
这是不是保护板挂了?
保护板组装的时候,万用表短路了板子上均衡线的19S和20S的端子插座,但当时能正常使用的,后来使用了不到2周时间,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情况可有大佬指点。
我是一小白,电子方面一窍不通,如果是板子挂了,我就当时拆玩具了,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A:
竟然在铁台上弄,不怕炸吗?
不插检测线应该保护没输出才对。应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在铁台上弄,不怕炸吗?
不插检测线应该保护没输出才对。应该坏了

临时放上面的。
这种情况,会是哪里出问题了?有坛友告知可能是输出部分的功率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