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从刚友处抢来块万用表 宝工MT-1280拆解

楼主(2020-06-19):
前几天到朋友的工作室。发现有一块表放在那里不用。于是就成了我的表。

可惜表笔剩一支半了。

表的正反面。

拆掉外壳。

白色背光。

电池很好更换。

拆开看一下。

电路板。

正面。

屏幕下方有两颗背光灯。上面有一颗红色LED

刀盘情况。

这里快坏了。

下面随处看看板子做工的情况。

好大的有源蜂鸣器。这个一响就提示电压低了。

电池盖板修修好。

测同一电压。有点儿偏差。

没有基准电源。接着跑回表互相稍微调整了一下。

测电流情况。

偏差不大,不想去动了。

好多朋友看到我这表的显示器,都很不舒服。
这回就真的当炮灰去了。
来,告别一下。

祝祝友们周末愉快!!

网友:
这个表在工地上使用,皮实!!

网友:
黑了一个角的屏幕看着太不舒服了

网友:
这种表我现在就用来测量通断。相比117c快很多。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有机会,我也到大婶的工作室看看,估计有很多宝贝也是我的。。。。。

网友:
我上班的地方也有一块这个型号的表,不好用!反应很慢,测个电压要好几秒读数才稳定下来。不过宝工的做工没的说,档位开关拨动起来手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有机会,我也到大婶的工作室看看,估计有很多宝贝也是我的。。。。。 ...

这样的话,我得和朋友说一声,小心温总要来。

网友:
不错 打劫成功

网友:
GP的镍氢可充电9伏 不错

网友:
同款X牌子的9205,好几块故障的,工厂淘汰的,前段时间清理垃圾扔掉了,不然还能拆屏幕给楼主当配件。。。。

网友:
这表挺大的,还是不错的。恭喜楼主了。

网友:
就当是捡的了,当炮灰不错

网友:
老式表,可惜电容只能测200u

网友:
横向比较 都还不错 偏差是必然的

网友(2020-07-21):
非常不错啊,终于给你 打劫成功

网友B(2025-06-02):
坛友你好,宝工这个表校准应该调节哪个可调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你好,宝工这个表校准应该调节哪个可调电阻呢

校准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