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简单拆一个 八重洲7800电台

楼主(2020-06-19):
朋友收车有个八重洲7800电台,放他那里没用就送我了,后来我把他装我车上了,因为声音不行,发闷听不清楚语音于是决定买个外接喇叭,先拆开看看原装喇叭型号。
外观

背后及标签

正面 面板在车上就只有机身了

后部 电源线 风扇 馈线接口用了转接头

正面侧面几颗螺钉拆下内部主板的样子

主板局部图片

再来

再来

风扇电源线还用了个小磁环

最后是喇叭 8欧1.5W的

结束感谢围观。

网友:
这个是山寨机

网友A:
泉州产的,CPU没有VS标

楼主:
真的是山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泉州产的,CPU没有VS标

有带VS标的图片没?能不能发一个看看呢?

网友B:
看着不像真的,中频滤波器原装八重洲肯定不能用LTW的国产元件啊。
不过,即便是不是真的,也是高仿机,整机电路和原装一样的,就是元件用料差点,整机调试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真的,中频滤波器原装八重洲肯定不能用LTW的国产元件啊。
不过,即便是不是真的,也是高仿机,整机 ...

哦哦,谢谢!学习了。

网友:
在用设备,一直车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