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个雷柏8200无线鼠标

楼主(2020-06-19):
家里电脑鼠标微动开关坏了,只有翻了个放置很久的无线鼠标出来用,结果放置过久鼠标有总粘粘的感觉,于是准备拆下来洗一下外壳
鼠标底部

打开电池盖

螺钉一拆扣开就是 上盖

底部

内部都生锈了

侧键电路板

网友:
这么点地方塞进俩沱牛屎

网友:
牛屎芯片很垃圾啊!!

网友:
看弹簧和螺丝,感觉像是电池漏液了呢,像这种一年半载用不着换电池的设备,尽量用碱性的电池,尽量避免漏液带来的损害

网友:
今天2块钱,买了个M10(INVISIBLE OPTICAL),所有零件都齐。还有一个罗技的,可惜没有了接收头。用起来,偶尔还是会僵死,还是用回有线的,反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