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搞好了,没有开卡,竟然搞好了,数据都恢复了,,,,

楼主(2020-06-19):
金士顿的固态硬盘坏了,对虚拟机开卡不懂啊,

发帖求助无果,详情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440

一直以为是需要开卡,所以在软件上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安装了虚拟机,

然后按照教程,对LINUX不懂啊,所以教程都看不懂,

打开虚拟机以后,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

下载了一大堆文件,也不会使用

偶尔看见有卖料板的,几块钱一个,买了2个回来

按照硬件思路来搞搞看吧,怀疑阻值偏小的,就检查,换了一个芯片之后,好了

就是这个8脚芯片,也没有型号,不知道什么作用,

就是上图的芯片,有的印着“35”,有的印着“M502”,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搬一个过去就行了:Strive:

焊接好了以后,上电,:Strive:,咦,识别出来了

并且连数据都在

算是歪打正着吧:Strive:,数据都恢复了

检测一下看看吧

寿命只有87了,这个可以恢复吗? 开卡就可以恢复100吗?

:Strive:歪打正着高好了,关于开卡还是没有学会,哪位朋友懂2281开卡,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你的那个87是替换的颗粒还有87%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芯片,看着是靠近sata接口的供电脚的,之前应该是供电不正常,闪存和主控都没有问题,所以更换后啥事没有!!!

网友:
供电问题,确实就这样修就好了。不过好多都是掉固件就只能开卡了。87%也没关系啊,我同款重新开了就是98%,原来估计是有个颗粒有点问题不认盘的。
这个垃圾SSD就这样将就用了,不值得折腾,等哪天真坏了再折腾不迟。
BTW:我是直接装的实体机开的,按照前面一位朋友帖子再加上网上教程,关键是发帖的朋友回答了我几个疑问,一次就开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芯片,看着是靠近sata接口的供电脚的,之前应该是供电不正常,闪存和主控都没有问题,所以更 ...

不是电源IC,这个QFN 10脚的是一个ESD隔离管,类似保险功能,雷击或者高压时牺牲自己保护后面的电路,所以这个盘大概率雷击过或者电源浪涌

网友C:
帮忙私发我这店铺,我正想买2281. 这发以为广告。。谢谢!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源IC,这个QFN 10脚的是一个ESD隔离管,类似保险功能,雷击或者高压时牺牲自己保护后面的电路,所 ...

好专业啊,这种芯片没有型号吗?好像都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忙私发我这店铺,我正想买2281. 这发以为广告。。谢谢!

搜索按照价格排序就出来最低价了啊

这种只能拆零件了,店家说可以焊接颗粒开卡,其实都缺件,板子被风枪搞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D:
5块钱一块板啊?哪买的?

网友:
楼主好运气!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块钱一块板啊?哪买的?

某宝啊,料板不算便宜吧

废品站更便宜,昨天星期天,10块钱,搞了一个500G硬盘,还有几个电源板,

网友(2021-10-02):
你好我有一个固态硬盘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测量那个10脚的IC 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一个硬件对数据没啥影响,换主控和闪存就不一样了

网友(2021-11-06):
我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故障,准备试试看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3-01-05):
我也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测的那连个地方电容 我也是39欧左右

网友:
真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