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改一个IBM X3650M服务器电源脱机启动

楼主(2020-06-19):
安装了个小开关和指示灯,改好后没想到派什用途,失放着吃灰。

2个扩展口用标签纸贴住防灰

网友:
扩展口是干嘛用的,不知有谁研究过

网友A:
这开关没意义啊。又不能完全断电。只管12V输出。强电那边还是运行。不如在强电那边加钮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没意义啊。又不能完全断电。只管12V输出。强电那边还是运行。不如在强电那边加钮子开关。。。。。 ...

貌似也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没意义啊。又不能完全断电。只管12V输出。强电那边还是运行。不如在强电那边加钮子开关。。。。。 ...

我也觉得是,这种开关完全没有意义,等过两天电源到手了,我测试一下待机功率,看看有12V输出和没12V输出的待机功率是不是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话,就直接用线连上就行,开关应该设置到前面的电源输入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种开关完全没有意义,等过两天电源到手了,我测试一下待机功率,看看有12V输出和没12V输出 ...

有12V输出和没12V输出的待机功率是一致 ,3W左右浮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没意义啊。又不能完全断电。只管12V输出。强电那边还是运行。不如在强电那边加钮子开关。。。。。 ...

没这开关没12V,这个一定得有,再加个强电的只能说更好。

网友:
待机问题不考虑,关键是220V通电一直就这样开着?指示灯一直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12V输出和没12V输出的待机功率是一致 ,3W左右浮动。

如果你测试过,是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后面的开关根本没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这开关没12V,这个一定得有,再加个强电的只能说更好。

你脑筋转不过来,没开关,也可以用导线相连通吧。  开关的作用在于切换,如果切换是完全没有区别,譬如待机功率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开关有什么意义? 干脆用导线连通就行。

网友E:
铭牌上写的是纸箱厂出的?

网友:
冗余电源可玩性很一般~

网友:
这货如果可以知道它的金手指定义也许可以改成英特尔新主板供电规范 新规范没有5V和3.3V了 连待机电压也是12V 改下线可以用在新规范的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脑筋转不过来,没开关,也可以用导线相连通吧。  开关的作用在于切换,如果切换是完全没有区别,譬如待 ...

我也觉得那个开关用途不大,所以才安装了一个贴片小开关。强电那边改装开关的话太麻烦,还不如用带开关的插线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那个开关用途不大,所以才安装了一个贴片小开关。强电那边改装开关的话太麻烦,还不如用带开关的 ...

因为电源还没到手,所以我也不了解220V那边的位置还是否足够,当然了,从理想角度的确是从220V这边加开关是最理想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位置不够,或者影响散热,就不一定要实行。  带开关的插线板是最方便的,但是如果你需要带着他去其他地方用,就不可能再带个开关插线板了。

网友:
开关装在后面也有好处,可以让负载立即断电,接前面断电后大电容的电量可以让负载再走一会。我是装后面的,反正用时才插不会一直插电源上,3瓦多的待机功率可以无视,无12伏输出时待机2瓦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铭牌上写的是纸箱厂出的?

那个厂也代工电子产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没意义啊。又不能完全断电。只管12V输出。强电那边还是运行。不如在强电那边加钮子开关。。。。。 ...

从天灵盖贯穿到脚底。。。是啊,干嘛不在强电那边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脑筋转不过来,没开关,也可以用导线相连通吧。  开关的作用在于切换,如果切换是完全没有区别,譬如待 ...

呵呵,较劲啦
你就不能把这导线看成是常关的开关吗?

是我的话,不管前面接不接这里220V的开关,这里能装开关还是用个开关的
我前一个这样的电源就只在这装了个扭子开关,后面的电源线接插座的,需要断电直接插座上断电。
毕竟这电源要在220V处装开关,首先要开壳,第二可以改电源里面插座引出线加开关,空间不知是否允许没注意过,但是肯定要重新接线的,感觉还是不动更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