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出来了六年前的LG锂电池,粗略试试容量还剩多少。

楼主(2020-06-19):
拆了我姐五六年前买的倍斯特10400mah充电宝,拆出来四节锂电池,都是2.7V的空载电压,用老充电器充到3.7V电压就上不去了,遂接了TP4056模块,成功进电。特别怕TP4056高温下死给我看,故给它正反面都加了散热片。
光充电还不行,至少应该知道能放多少电,用了kws-v20测下放电容量,空载4.21V,一接5Ω负载,直接跌到3.94V,我不太懂,这内阻起码破两百毫欧吧?电流测试不太精确,应该是这个数字上下。给负载粘了了一整条铝散热片,边缘勉强烫手,应该有4、50℃。用2.5Ω放电的话,我怕不是要把它立起来插水杯里散热了。看这电压的下降情况,能不能挺到1500mah都够呛……。话说这个内阻这么大,带负载压降这么大,我是等带载电压降到多少V时,停了它比较合适啊?

楼主:
成功活到了1000mah,可喜可贺!

楼主:
emmmm,原来它这么能放电的吗?是我的表坏了?

楼主:
补图。真有这么多电?这表不会是只能测到3.47V吧?

网友A:
这表子是测充电电量,
你这表子没有可接辅助电源的吧?再低就不工作了,
我用它测过1.2V的镍氢放放到0.9V, 但要加辅助电源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子是测充电电量,
你这表子没有可接辅助电源的吧?再低就不工作了,
我用它测过1.2V的镍氢放放到0.9V ...

是的,我刷牙前它是3.45V,刷完牙它就黑屏不工作了,测了电池空载电压,直接跌到2.5V了。接上USB充电头,显示放电总共正好2500mah,就离谱,我觉得是它的电压电流表有问题,低电压下数值偏高。我用它监视TP4056充这个电池,充一夜充满了也才耗2350mah,去掉TP4056的热功耗,估计充进去1800mah都悬,不过还是勉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