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分享一个xbox360slim 日版电源 顺便求改220v

楼主(2020-06-19):
现在我能看到的就是 把两个217的 110v压敏电阻拆掉,电容这边 怎么改?

网友A:
看着两个躺下的电容好像是串联的,如果是串联的,换掉压敏电阻,串个灯泡上电看输出,然后怎么做是不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两个躺下的电容好像是串联的,如果是串联的,换掉压敏电阻,串个灯泡上电看输出,然后怎么做是不是就知 ...

是的 我看也是串联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2021-02-14):
谁知道啊  亲

楼主(2021-12-25):
这样割一刀 可否??

楼主:
看看吧 怎么改啊

网友B:
对的,就这样切一下,然后改压敏。

楼主(2022-02-25):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这样切一下,然后改压敏。

宣告失败 插电电源适配器亮红灯

楼主(2022-05-06):
还有人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人会吗??

半波整流改全波整流,拆掉两个压敏,拆掉跳线,割一刀,两个电容之间引脚相连并联变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