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NR285PB 加密固件啊?

楼主(2020-06-19):
TOTO N300RT 想改285PB  这个固件是要加密的是吗? 这个加密固件怎么搞啊,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倒,到处有的下,记住闪存有限制的只能用MI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以前试过几次都没刷成B版的,失败

网友:
某宝上有这芯片卖,只是买一个两个的话,运费是硬伤

网友:
请教一下,新版NR238是不是可以直接换上285G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硬件配置相同就没问题

网友(2021-08-01):
谁有NR285PB 加密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