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pin的笔记本电池接口定义是啥样的?

楼主(2020-06-19):
闲置来一块电池,打算废物利用起来,7pin的联想笔记本电池,请教下这种接口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最两端的是输出?充电是接入12V还是从中间的接口接入4.2V?

网友A:
充电一般是19-20V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一般是19-20V输入。

你想炸死楼主?笔记本电池输入电压怎么可能那么高?笔记本都是3s电池,电压自己就能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炸死楼主?笔记本电池输入电压怎么可能那么高?笔记本都是3s电池,电压自己就能算出来
...

多谢回复。
手上这块电池还没拆开,不知道里面的控制芯片是啥样的。
我查了其他几款控制芯片的datasheet,迷惑的是他们的平衡充电原理,是通过输出输入共用的电极,还是通过其他引脚接入4.2V电压,然后芯片来控制充电过程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想炸死楼主?笔记本电池输入电压怎么可能那么高?笔记本都是3s电池,电压自己就能算出来
...

笔记本的适配器就那么大,除非有主板上有降压,不然就是19V。电池里面有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充电和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适配器就那么大,除非有主板上有降压,不然就是19V。电池里面有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充电和输出的 ...

你去看看笔记本电池的贴纸上的参数,19v进去简直就是作死
主板上当然有dc-dc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手上这块电池还没拆开,不知道里面的控制芯片是啥样的。
我查了其他几款控制芯片的datasheet ...

拆电芯吧,笔记本电池的保护板太复杂了,虽然可以直接利用输出口进行充放电使用,但是稍不注意就会锁死。锁死你还是要拆电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