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报废一个斐讯智能DC 排插

楼主(2020-06-19):
斐讯跑路后,服务器用不了,就当普通排插使用,也用USB充电,但是发热一直都不小, 最近终于坏了,按钮弹起无法通电。拆开发现有2个电容鼓包了。 没精力去换修。烦躁,直接把电路板去掉。想做彻彻底底 的排插。
谁知去掉主电路板后,分控按钮的电路板不能用,这就没有了开关功能。 如果要使用还要把火线焊接3次,3个点。更加烦躁,这么大一个排插,就3个位置能用,没动力啊。 要不要拆线算了

如图,还要分3个点焊接火线

网友:
就三个焊点,没多少,要不把电容换了?再就是有人把这东西固件刷了,自己搭服务器,又能用了,楼主可以找找教程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修一下吧,修修还能用

网友:
斐讯的东西  做工的没说啊

网友A:
是ESP8266 WIFI 模块方案的不
可以用arduino blinker   例程改改  刷进去, 都可以实现 天猫精灵, 小爱同学, 或者   blinker 点灯APP,   或者贝壳物联 都是

网友:
这次级开关是断零的,安全性太差了,跳过主开关板接这玩意儿不可取
这就俩电容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ESP8266 WIFI 模块方案的不
可以用arduino blinker   例程改改  刷进去, 都可以实现 天猫精灵, 小爱同 ...

主板电容坏了。懒得换了。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电容坏了。懒得换了。报废

数码论坛的一般都是比较喜欢折腾的,楼主你怎么已经不想换电容了

网友:
跑路,妈的老子的二十多个打水漂了

网友:
刚换手机 发现斐讯路由app没得下载了 从爱思下了一个 无法登陆 mmp 只能浏览器网页控制

网友(2020-08-03):
短接继电器。缝缝补补又能用三年。

网友:
有套件,改成易微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