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B75M-D2P主板装上RX570显卡无法点亮的问题

楼主(2020-06-19):
大致知道了要升级主板BIOS,找遍全网找不到最新BIOS,希望坛里能人志仕帮一把

网友A:
上技嘉官网上找下载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技嘉官网上找下载不就是

技嘉官网只有那一个原始的2013年F1版BIOS ,我的主板装的就这个

网友B:
去非大陆官网上看看 ,我以前的华硕更新BIOS都是在国外的官网下载回来的

网友C:
RX570显卡无法点亮!!主板不支持这种显卡!

网友:
我已经试过映泰的和华擎的B75都支持。先把主板BIOS清零一下再试试。CPU还要是三代I5 以上。显卡才可以走PCI-E3.0。

网友D:
技嘉主板BOIS更新不如华擎主板?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求助厂家。或者换主板,我从来不用技嘉主板,小问题太多价格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嘉主板BOIS更新不如华擎主板?

难到我收到官网是假的,全都是2013年F1版BIOS

网友:
打400电话咨询技术客服 最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到我收到官网是假的,全都是2013年F1版BIOS

昨晚我在官网,都没有找到这个主板的任何信息。

网友:
先试下不装独显能不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非大陆官网上看看 ,我以前的华硕更新BIOS都是在国外的官网下载回来的

找到台湾官网好像也是原始版本F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570显卡无法点亮!!主板不支持这种显卡!

有人技嘉B75M-D3V的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我在官网,都没有找到这个主板的任何信息。

谢谢帮忙,在台湾官网找到和板子上一样2013F1版,没有新板

网友:
你能想到有些显卡在有些主板上是点不亮的么?我就碰到过。我那张技嘉GTX760就是!

网友:
你试试等一段时间等它进系统 看能不能亮

网友:
最简单换主板,省的事多。以后不买技嘉主板。

网友C:
B75M-D2P与B75M-D3V---2个主板的区别于“D2P-----D3V”!!!主板型号的末尾参数自己搞清楚以后在“慢慢的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B75M-D2P与B75M-D3V---2个主板的区别于“D2P-----D3V”!!!主板型号的末尾参数自己搞清楚以后在“慢慢的 ...

D3V那个好像有人成功了,我这个D2P没一个成功,网上收不到比2013F1还新的BIOS,看来只能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