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神牛的无线遥控器到斯丹德闪光灯

楼主(2020-06-20):
闲鱼入手一枚斯丹德闪光灯,可是只有一个神牛的无线引闪器,懒得买来卖去的,动手改改。

就是这两货:

先拆闪光灯(斯丹德DF-800)

带广角散光板和眼神光板(可能都带吧)

表面像是菲涅尔透镜

四节AA电池

外接电源插口(上)、PC口(外接引闪器,其实短接这个口就能引闪了)

触点。多个触点的能TTL测光,单触点的只能手动。

两侧的转轴里各有四颗螺丝

打开了,氙气灯管吧?

自带一个小小的步进电机,可以让闪光变焦,就是灯管前后移动,让闪光范围能对应镜头焦距,拧变焦环的同时灯管会同步前后移动。

按钮不少

灯罩

灯罩上有个小小的V型反光片(右下角反光点处),估计是测光用的,反光片正对着一个光导管连接一个传感器。

步进电机

传感器?应该就是一个小小的行程开关。

PCB,比较扁平的二极管?

转轴。凸点对应着灯头俯仰角度,而且这里边是一个大电容,不好拆就算了。

右上两个小黑点,深色的应该就是一个导光管,白色的只是一个小孔

导光管(黑线)下方的传感器

这是个保险还是啥?

水平可旋转270度,而且藏着四颗小螺丝

主板,后边是显示屏,没拆

线就这样预先打了一圈

对焦辅助、光控引闪小板(上方黑色的)

全拆开了。

激光对焦灯和光传感器(?)

芯片

主控

蜂鸣器

先在外壳上打孔

引出电源线,闪光灯是4节AA算6V,神牛引闪器是阻容降压整流后用了片7805,所以电压基本一样。

引闪接口的两条线也引出来,

下边是拆的神牛引闪器:::::::
照片有点乱。

整流桥和编码键盘,编码键盘可以拔码防止串灯

白色光耦4、5脚就是引闪器输出,但又串接了一个整流桥,是不是为了线序反正都可以用 ?

将闪光灯的引闪线接到光耦上(试过在整流桥后不能引闪)

引闪器的另一面。

遥控接收小板

热胶大法,顺便加了个按键开关,防止把闪灯的电放没了。

引闪器上的插头和220V电源线就拆掉不要了。

合体完成!

神牛的热靴遥控器,也可以按键手动引闪。

试试

亮瞎眼

电脑配置太低了,GIF不会动。。。。

晚安!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改装电源的经验呀,影室灯光能改装成室外的移动设备吗?自己做变流器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改装电源的经验呀,影室灯光能改装成室外的移动设备吗?自己做变流器之类的。 ...

铅蓄电池或锂电池加逆变器不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B:
电源开关可以利用闪光灯自身的开关,打开后,板子上随便找个高电平的点接上MOS给引闪器供电。

之前坛里有个卖家,卖那种银燕的引闪器,只有几块钱一个,照片都是遮住LOGO拍的,有的还剪了线,不知道为啥。我一直想买了玩,只是我的相机跟闪光灯都是原装配套的,自带无线闪,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改装电源的经验呀,影室灯光能改装成室外的移动设备吗?自己做变流器之类的。 ...

我倒没经验,不过那只是逆变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开关可以利用闪光灯自身的开关,打开后,板子上随便找个高电平的点接上MOS给引闪器供电。

之前坛里有 ...

你说得很对,我只是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开关可以利用闪光灯自身的开关,打开后,板子上随便找个高电平的点接上MOS给引闪器供电。

之前坛里有 ...

自带无线闪,那相机上也有机顶无线引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无线闪,那相机上也有机顶无线引闪器?

NIKON低端相机自带闪光灯,比如D90、D7000,闪光模式调到指令闪光,可以同时遥控4组闪光灯,每组灯的闪光量可以单独调整。高端相机没有内置闪光灯,可以机身接SB-900之类的闪光灯作为主灯,遥控一堆SB-600、SB-800离机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