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云杉WIA3200-80D拆机分享硬配QCA9557+QCA9882

楼主(2020-06-20):
MX25L25635FMI-10G 台湾旺宏mxic 32M闪存
W971GG6SB-25 华邦DDR2-64M*2
AR8033-AL1A  千M有线收发
AR8035-A     千M有线收发
QCA9557
QCA9882
MSC5535  2.4G功放*2
5003L1   5.8G功放*2

网友A:
就两个口啊?这只能做主路由,高通应该可以刷openwrt吧?另外,这个wifi是模块化minipci的啊,可以自己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个口啊?这只能做主路由,高通应该可以刷openwrt吧?另外,这个wifi是模块化minipci的啊,可以自己换么 ...

这是胖瘦一体AP。这配置也没必要做主路由了。有固件minipcie网卡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2020-12-06):
刷的什么固件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2021-02-04):
这个设备怎么刷固件   求指导

网友B(2021-08-22):
这个西加云杉AP默认密码是什么?

网友(2021-09-24):
引用 网友B:
这个西加云杉AP默认密码是什么?

试试admins:lol:

网友:
请问有固件可刷吗?手里有个qca9557+9882+AR8035的AP,结果没breed和固件可刷

网友(2023-08-14):
我有个WOA5300-20不知道密码

网友(2023-09-30):
手上有一个非常稳定,但是单机无线接入带宽只有54Mbps

网友(2024-03-14):
做工可以,硬件就太老了

网友:
这就个是AC,必须是上平台才能使用的,单独拿出来挂个POE交换机+几个AP是用不了的。

网友(2024-04-18):
QCA9557完全不胜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