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打造最强T440p!为T440p补装第三个M2接口

楼主(2020-06-20):
所周知,Lenovo在接口的预(yan)留(ge)方面造诣颇深
本坛wym大佬组装T440P的帖子 里有写到
“到了最有意思的地方了,在安装音响排线的时候突然对这两个凹槽很感兴趣,揣摩了一下设计师的思路,我觉得中间长条状的空位应该是第二个ngff2242的固态接口,因为有螺丝孔位和虚焊的焊点。而上面的正方形的空位应该是校色仪的空位因为此位置对应正好在掌托处。估计可能设计师在当时预计会推出w440工作站,这样就可以方便共用一个模具了,毕竟TP工作站都可以选配校色功能。”
对这里提到的空缺的M2接口有了兴趣,遂翻阅电路图,发现

推测其相关的电路是没有做删减的,只要把周边的耦合/滤波电容补焊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大佬帮我确认了情况,实际点位图如下

1个M2 B-Key座子(型号TE-2199119-3)、4个0.01uF电容(规格0201)、0.1uF电容(0201)、1uF电容(0402)、10uF电容(0603)、0欧电阻(0201)各一个,其中0欧电阻可以直接用焊锡替代
这么小的贴片我自己焊不上了,找了手机店的大哥帮忙

插上盘测试,第四个SATA口直接认出盘,成功(这个界面是解锁了高级菜单才有的,在BIOS启动项栏里好像看不见)

装机
于是乎,现在这台T440P可以实现 3*M2(WiFi+4G+SSD)、2.5 HDD和光驱 的梦幻组合了,也许是内置位最多的14寸了,哈哈哈

装在掌托这个位置,有W系工作站的味儿了

网友A:
嗯?后半截咋成了改装HP小机了?

网友:
改造思路强劲

网友B(2021-09-23):
改造成功!可惜的是不能用此盘启动。不知哪位大佬能解决。

网友:
u盘启动模式要做成uf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后半截咋成了改装HP小机了?

也发现了!   表示没看懂

网友C(2021-11-29):
硬件都改好了,但是BIOS不识别

网友:
不读盘,是不是bios需要解锁?

网友:
文章不错,但文字、底色设成这样,在网站背景设成关灯状态下,黑城一坨,没法看。

网友(2023-02-15):
引用 网友B:
改造成功!可惜的是不能用此盘启动。不知哪位大佬能解决。

我用grub4efi成功引导了第二个m2 盘。比较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都改好了,但是BIOS不识别

bios识别不出来,但在bios的诊断里能诊断第二个m2盘。不能直接在bios选择第二个m2盘启动,需要安装grub4efi,通过grub4efi来启动第二个m2盘。相当折腾。

网友(2023-04-20):
哪位大佬,还有有t440p点位图吗

网友(2024-10-07):
大佬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2025-01-09):
强烈支持,手上有一台,准备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