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爱玛博世控制器接线定义 amzwk4817ya

楼主(2020-06-20):
爱玛博世控制器 amzwk4817ya电动车的控制器,实在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接线图,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拆开内部,看有没有定义,不过这种品牌车应该都没有定义的,加上这个可能是灌胶的。。。。以下纯属猜测,可以试一下

网友:
高档货,应该是正弦波吧!

网友:
剪线之前应该量一下的,哈哈,

按二楼说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内部,看有没有定义,不过这种品牌车应该都没有定义的,加上这个可能是灌胶的。。。。以下纯属猜测,可 ...

转把接哪三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把接哪三条

我刚收回来一个这个控制器的车,等有空再更新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收回来一个这个控制器的车,等有空再更新给你吧

谢谢 就等着看看哪个是转把线是关键

网友(2021-10-22):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等着看看哪个是转把线是关键

找到转把接线了吗?

网友(2024-09-04):
真好玩,我今日也弄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