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定制的3281U盘

楼主(2020-06-20):
3281U盘手里已经5个了,三个qlc2个tlc的,给人感觉太low
于是赶紧行动,加入mlc的大潮

依然金士顿外壳,不过貌似这个3281暂时改不了写保护,可惜,保持不了信仰了

测个芯片,3281+东芝8ddk

然后再跑个圈,慧荣的U盘主控写速度就是慢

网友A:
3281当启动盘兼容性不行,手里一个mlc。
当初觉得慧荣兼容性应该好,结果很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当启动盘兼容性不行,手里一个mlc。
当初觉得慧荣兼容性应该好,结果很失望。 ...

兼容性方面,慧荣步入3.0时代就已经萎了

网友B:
这个速度,用黑片工具开的tsop的颗粒吧

网友:
写入速度也不是很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用黑片工具开的tsop的颗粒吧

存储哥测的速度普遍偏低,我感觉是不是存储哥用的非原生的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81当启动盘兼容性不行,手里一个mlc。
当初觉得慧荣兼容性应该好,结果很失望。 ...

量产的时候改一下pid和vid就行了,跟aptio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哥测的速度普遍偏低,我感觉是不是存储哥用的非原生的usb?

对,接口处太低,用的分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产的时候改一下pid和vid就行了,跟aptio冲突

我一般有两种兼容性问题,一种是插U3接口上启动项没有,插U2就可以、另一种是插U口重启就卡住不动。
这跟那两个ID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有两种兼容性问题,一种是插U3接口上启动项没有,插U2就可以、另一种是插U口重启就卡住不动。
这跟 ...

我一种都没遇到过,pid vid跟aptio冲突表现为做多启动的时候只能识别一个启动分区,你那个问题需要考虑bios和u3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种都没遇到过,pid vid跟aptio冲突表现为做多启动的时候只能识别一个启动分区,你那个问题需要考虑bi ...

那就跟我的兼容性没关系,不同的电脑,兼容性的锅只能U盘背。
反正3281兼容性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