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个精简的不得了的玩具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6-20):
给孩子买玩具带的,这个精简的,感觉什么也没有,遂拆开看看

就这点东西,不知能否安全使用,知道的说说

网友:
15欧姆电阻限流,然后二极管降压到4.3V,最大也就0.2A的充电电流,不管一节还是三节都是一样的电流,充的慢。还不如倍量的呢。倒是充不坏,就是不好用。

网友:
放心使用,这样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镉镍电池,随便怎么充都行,不容易坏,就是这么点电流要充好久才能充满三节电池吧

网友:
镍铬电池耐操,问题不大,电池本身没有质量问题的话,顶多影响寿命。

网友:
确实很简单,不过可以加4056充电板,改成14500锂电池充电器。没想到镍镉电池到现在还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