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害死人,数显游标卡尺怎么修

楼主(2020-06-20):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水龙头配件维修,结果找不到配件,折腾了好长时间。原来是数标卡尺量出来尺寸有误,导致我在淘宝上找不到下单的配件。

楼主:
原图在这里字数补丁

网友:
先要学会用,再考虑修

网友:
数显卡尺量东西之前 把尺子闭合 归零

网友A:
看这里都24mm了,这误差不是归零的问题了吧

网友:
这么多年,一直用普通卡尺,有个数显卡尺,给老丈人了,看刻度看习惯了

网友B:
看刻度,25毫米左右。我就不明白了,25毫米的直径,楼主居然数显的11.97毫米?

网友:
坛友发言都很委婉

网友:
这真的不能怪尺。

网友:
这下明白了。谁害谁?

网友:
这是假装没看见

网友:
看到zero啦,试试这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都24mm了,这误差不是归零的问题了吧

是的,归零无用,在淘宝11mm  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最后用买了硅胶液修复成功,不知能用多久。最近发现卡迟问题,然后想到之前是不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果然出问题了。最后认定人不会使用,只看数显,不结刻度一起看。

楼主:
最后不怪数显,怪人,平时看数显习惯,刻度差不多遗忘了。就像那个计算口算一样,有时口头能算出来,还用计算器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归零无用,在淘宝11mm  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最后用买了硅胶液修复成功,不知能用多久。最近发现卡迟 ...

这是你没有长度概念,这这直径,即使目测,也不会把25毫米当成12毫米。

网友:
会不会是按了第一个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刻度,25毫米左右。我就不明白了,25毫米的直径,楼主居然数显的11.97毫米? ...

显示的半径!

网友:
还是机械的用着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没有长度概念,这这直径,即使目测,也不会把25毫米当成12毫米。

确实,平时没目测习惯

网友:
测这种水暖配件不需要动用卡尺吧,钢卷尺就能胜任啊,况且你那个卡尺数显部分与尺身部分差距那么大你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