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空调温度探头掉了,重新接上后发动机出现故障灯长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0):
空调温度探头掉了,重新接上后发动机出现故障灯长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接好或者探头坏了,或者需要重启。

网友:
需要消除故障码

网友:
估计两者没什么关联性,只是碰巧发生了而已,到4儿子用诊断仪读一下故障代码再决定怎么处理。

不想去的话,电瓶断电大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