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之前拆过的小冰箱上的散热风扇

楼主(2020-06-2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708&extra=之前拆过的小冰箱,上面半导体制冷片的风扇卡着不转了,用力去波动明显感觉又阻力,
这个风扇很垃圾,前篇换了电脑上的风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708&extra=
这个风扇拿来解剖了

12v0.2a 9寸 rf没见过的牌子

另一面

直接硬上弓

有个小电路板
上面又电容 还有个小元件

这个位置直接干掉了

走线

这个277 LCC4H元件没有找到信息呢

糊了,但还是能看到50v2.2μf电容

为啥12v的电压,用这么高的耐压的电容呢,知道的老哥说下呗

另外一个电容也是一样的规格

这个是取下的磁环

之前放在这个位置的

可以看到能吸住螺丝刀

留下磁环和中间的绕组,其他扔掉

网友A:
生产的时候,找的是体积差不多电解电容器,厂家可能没耐压值合适的电容。楼主的风扇其实可以拆底部卡簧取出扇叶,只不过无刷定子需要水泵钳来回扭开,nidec缺口卡簧比较难取下,建准底部金属塞需要电钻完全弄掉,才能取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的时候,找的是体积差不多电解电容器,厂家可能没耐压值合适的电容。楼主的风扇其实可以拆底部卡簧取出 ...

这风扇本身质量就不好,用着用着就卡住不转了,
直接破拆就是了

网友:
质量真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