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磁炉维修求助

楼主(2020-06-20):
一个九阳电磁炉,型号是JYC-21ES55C由于小强进入,烧掉了桥块,更换换后,呈间歇加热,仔细看发现桥块负极出来,有两个贴片电阻烧黑,上面型号烧掉,原件编号为R101   R217估计着换了两个,(换下来的电阻当时不小心找不到了)现在造成不检锅,没有检锅信号,特来麻烦各位师傅知道的说一下,两个电阻是多大,在此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上面型号不是挺清楚吗,好像是470?如果是的话应该是47欧的,哦不对,这个470是你后换的吧

网友A:
这里有个电路图,不知道跟你的对不对得上,你对照一下电阻在电路图中所在的位置,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是哪一个(貌似在图上是R101和R215?):
https://wenku.baidu.com/view/121c6929dd36a32d737581a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型号不是挺清楚吗,好像是470?如果是的话应该是47欧的,哦不对,这个470是你后换的吧 ...

是我后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电路图,不知道跟你的对不对得上,你对照一下电阻在电路图中所在的位置,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是哪一 ...

快点请衡水同学救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点请衡水同学救驾。。。。。。。

哈哈,衡水大神搞维修不容易,有时候跟别人推荐一下没准能给他带来点生意,也算是支持了

网友C:
R101是2K(202)的,R217没找到,但是可能是5.1K(512)。或许标号不一样,如果218是14K的话,217就肯定是5.1K(5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01是2K(202)的,R217没找到,但是可能是5.1K(512)。或许标号不一样,如果218是14K的话,217就肯定是5 ...

R218是12K,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点请衡水同学救驾。。。。。。。

老是麻烦人家多不好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01是2K(202)的,R217没找到,但是可能是5.1K(512)。或许标号不一样,如果218是14K的话,217就肯定是5 ...

非常感谢R101的确是202,R217是512,经过试验正常,现在还是间歇加热,由于这个电磁炉没有可调电阻,还在努力查找加热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D:
    电源滤波电容可能变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R101的确是202,R217是512,经过试验正常,现在还是间歇加热,由于这个电磁炉没有可调电阻,还在 ...

间歇加热是什么状态?显示屏有什么代码?什么代码都没有的话换了7805试试,以前碰到过一个,该换的都换了,头都搞大了,最后接了几块万用表监测各个电压状态,想不到7805有热击穿软故障,温度到一定程度就没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滤波电容可能变小了;?

应该不是,设计的10UF,拆下来量还有9.79UF,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间歇加热是什么状态?显示屏有什么代码?什么代码都没有的话换了7805试试,以前碰到过一个,该换的都换了 ...

我这个没有故障代码,开机就是一秒加热一秒停

网友C:
RT2温度电阻10K的量一下,IGBT的温度检测,还有康铜丝也看一下有没有虚焊,820K、1W和320K/W这些大电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2温度电阻10K的量一下,IGBT的温度检测,还有康铜丝也看一下有没有虚焊,820K、1W和320K/W这些大电阻检查 ...

温度电阻应该是100K,量下来80K左右,大电阻都查了,都没发现问题,有点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