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加了两个硬盘怎么没显示容量增加

楼主(2020-06-20):
HP DL387之类的静音服务器,RAID 5,原来按着3个146G的SAS 2.5寸硬盘,因为如果一个硬盘故障就会瘫痪,特地买了3个同样的硬盘,两个带支架,一个备用,安上两个,开机发现容量没有增加。

按我的理解,y应该是显示容量n-1,就是显示4个硬盘的容量,但现在容然是显示272G左右.也就是跟原来没有改变,是不是新安装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A:
你要配置vd啊。不然硬盘不加入vd当然没有容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配置vd啊。不然硬盘不加入vd当然没有容量变化

嗯,原来不懂,需要重新对付

网友:
备份好数码,去阵列卡配置里看一下能不能支持往阵列里加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