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NB的显示器支架加装USB-HUB

楼主(2020-06-20):
本人不是标题党,人家的品牌就叫做NB,。
前些日子买了一根显示器支架,底坐上预留了2个USB接口但没有安装,用塑料片遮挡着,看着很是别扭,强迫症中期患者表示接受不了。于是就找了个月黑风高的黄道吉日准备下手

这货是长这样子的,预留的USB接口就在底座那里

果断拆开

从破笔记本上拆的USB座,质量应该过得去。
摆上看看

Hub芯片用的是很久前顺手买的FE1.1,看了下原理图也不是很复杂。

尽管JLC的5元打样很香,但是4-5天的时间有点等不及。因为不想把显示器装好,做好HUB后再拆再装的折腾。
再复习下很久不玩的热转印吧

参考一个SSK的HUB,精简了下电路图

转印过程不再赘述,成品来了

受空间所限,USB插座飞线连接

用风枪把整体都加热到熔胶的温度,再冷却后就粘的足够结实了

PCB用热缩管简单包一下,找一个适当的位置放进去就OK

测试通过后复原,准备安装

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开心……

网友:
不错,这个很实用。

网友:
謝謝分享,同款的來握手。

网友A:
5V供电是单独的还电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供电是单独的还电脑上的

平常用来插个接收器啥的,没有单独供电

网友:
背面开两个孔,就可以再多出两个USB口了

网友B:
NB的架子多少钱入的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牛逼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的架子多少钱入的

具体忘了,100多块钱吧

楼主:
日常,拍完发现有2件论坛神器入镜

网友:
哈哈我的叫Loctek,也有两个洞,没弄USB口,太麻烦,还是另外接的3.0HUB。
这东西买新的都一百多,我在收破烂那里弄过五六个卖几十,还行,也烦,太大,不好邮。

网友:
感觉USB开口放侧面貌似更顺手还少占正面空间

网友:
模块用的好

网友C:
电容是亮点,好大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亮点,好大一块

其实也就100uf而已

网友:
这支架以前京东活动白送的,70多一个电视支架然后白送这么一个电脑显示器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亮点,好大一块

好浪费电容 不过严重不同意不同功能线用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