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请教惠普瘦客户主机,重启后,所有设置无法保存

楼主(2020-06-20):
在咸鱼收了两台HP T510,带2G内存,2G电子硬盘,里面自带简约版XP系统,一台可以更改保存设置,下次重启新设置有效,另一台是无法改变设置,哪怕你安装了软件或者保存WIFI密码,下次重启也给你清空,但是可以通过克隆来重新安装系统。我现在只能在一台可以保存设置的主机上安装软件,再克隆保存成一个文件,再把这个文件克隆进另一台不能保存的主机上,非常麻烦。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是BIOS设置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还是电子盘有禁止写入保存开关?

网友A:
xp embedded有这个特征呀,在控制面板里面,把还原保护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 embedded有这个特征呀,在控制面板里面,把还原保护关掉

谢谢了兄弟,进控制面板找到一个带锁的图标,打开设置了,就可以了,感谢指导。

网友(2020-09-02):
学习了 虽然不会再用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