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在闲鱼上买了amd幽灵散热器竟然翻车了!

楼主(2020-06-20):
2700x的原盒散热器,接上电风扇不转,led灯倒是亮。害我白白折腾了好一会儿

网友:
有些要温度上来才转。。。你把PWM控制线挑出来或者BIOS里面设置成最大转速看看。。。

这玩意就算假的都能转很久

网友:
bios没设置好

网友:
比amd的cpu 散热器好的多的是
带rgb 也不贵
因为rgb 是风扇,

网友:
正常,我ac 2奶 京东买放了2年 没有用。前几天一用风扇不转, 直接加12v 电也不转,9折退了
放了15年的ac2 奶第一版 风扇转速上不去,
一直是700转,温度就是超过80度也是700转
正常是2000转

楼主:
绝对不是温度不到不转

网友:
是不是放久了里面润滑油干了

网友(2020-07-22):
只黑红线接个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