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找一种在网络上双向传送的控制器

楼主(2020-06-20):
如图片所示,通过家用的路由器和光纤网络传送,A端的开关量输入控制B端的开关量输出,同样B端的输入控制A端的输出,
这东西叫什么名?想在淘宝买。

网友A:
一般来说A和B都是动态地址,无法直接传输,要想稳定中间需要有一个广域网的服务器,一般由其它运营商提供,或者使用花生壳。

你看看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55e27b&abbucket=16

网友:
家用路由器安装n2n软件,建立虚拟局域网。模块用路由器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A和B都是动态地址,无法直接传输,要想稳定中间需要有一个广域网的服务器,一般由其它运营商提供, ...

购买那个动态ip服务不是问题。
你链接这个只能用电脑控制,我需要的是两个模块互相传送开关量

网友B:
有公网ip可以映射的话,485转以太网模块即可,收发控制全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购买那个动态ip服务不是问题。
你链接这个只能用电脑控制,我需要的是两个模块互相传送开关量 ...

你为什么不看宝贝介绍,为什么!!!

第一个链接的介绍:
9、有三个固件,通过配置工程下载,分别是通用固件、开关量透传固件、门禁固件。通用固件就是工作在从机方式,用命令控制,开关量透传固件,就是成对使用,其中一个的输入控制另一个的输出,每一个输入对应控制另一个继电器输出。门禁固件,能接4个韦根26协议的读头。

第二个链接的介绍:
本产品可以用开关透传功能(把一个设置为TCP服务端,另一个设置为TCP客户端,就可以实现开关量透传功能,其中一个开关量输入控制另一个设置的继电器输出,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看宝贝介绍,为什么!!!

非常谢谢,刚才没详细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公网ip可以映射的话,485转以太网模块即可,收发控制全搞定。

谢谢提示,这个我也去了解下

网友C:
整个esp8266,无线接上路由器,成本比有线的网络控制便宜和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esp8266,无线接上路由器,成本比有线的网络控制便宜和方便的多。

我还没有这高水平,只能用人家做好模块自己设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这高水平,只能用人家做好模块自己设置下。

这个也有卖的模块,会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