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上究竟有没有波形和怎么测量

楼主(2020-06-20):
先看看湿敏电阻的样子
背面

正面

正面也有一层膜,不知道这是哪种类型的石敏电阻

我用万用表测一下,虽然说不应该,但是还是测了,阻值测量不出来

正确的做法是用电桥来测

比较小湿度下的阻值,很大500多K,
因为大家很多都不求甚解,细节部分我也就不和大家分享了
哈哈,反正我也是业余玩

自己看吧

直流下,它的阻值是很大的,而且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用万用表测量不出

哈上一口气,阻值变小

然后逐渐上升,直到基本到达原来的稳定值

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其实它的使用并不简单,比很多传感器都复杂
有些坛友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它上面没有波形,没波形这个东西就没法测量湿度!

网友A:
謝謝分享,從哪裡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從哪裡拆的啊。。。.

哈哈,从一个表里拆的

网友:
波形?就一个电阻怎么产生波形?

网友:
直接持续加直流估计要极化,可能实际使用是窄脉冲检测分压的,毕竟产生交流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從哪裡拆的啊。。。.

以前那种磁鼓类的录像机上都有,湿度大有结露提示,而拒绝工作。

网友B:
这个家伙不便宜啊。比小林的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家伙不便宜啊。比小林的贵多了

哈哈,是贵了一些

网友C:
这电桥多少钱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桥多少钱撸的?

400多吧,哈哈

网友B:
老哥请教个问题,电桥这玩意儿除了测试电阻(还可串联个低esr电容,测试电池内阻,),电感电容,还能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教个问题,电桥这玩意儿除了测试电阻(还可串联个低esr电容,测试电池内阻,),电感电容,还能干 ...

哈哈,我也不知道了,我很业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不知道了,我很业余的

老哥不是土豪才怪,土豪都是这样的。反正买了再说

网友:
这东东,就是一只电阻传感器。怎么测波形?并且,这东东,是根据湿度而变化的。你用嘴吹些湿气再测量还好些。

网友D:
楼主最近没有玩单片机了,改研究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近没有玩单片机了,改研究硬件了

哈哈,都是一回事

网友(2020-08-08):
我也有个这东西不会用。

网友:
我看可能就是颗电阻,跨接在电桥两端由于外界湿度的变化产生微弱的导通电流,电桥两臂不平衡的变化就被检测出来了。我是猜的没接触过电桥这玩意

网友:
我也用这个电桥,这种湿敏电阻,很多电子钟或者电子温度湿度计上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