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煮锅用的发热元件是什么啊?

楼主(2020-06-20):
电煮锅用的加热元件是什么啊,出门在外,偶尔用它做饭挺方便的,就是功率太小了,300-600,普遍都是,怎么改能加大功率啊。

网友:
380伏电压侍候

网友:
内置发热丝吧

网友:
那个圆的是温控,加热功率改不了,

网友:
就是发热盘,功率固定了

网友A:
发热盘,有些还是和锅底焊接在一块的,换不了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盘,有些还是和锅底焊接在一块的,换不了大功率的

嗯,上面是电饭锅,想不到下面结构那么简单,就几根电线跟一个发热盘。。。有大功率发热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盘,有些还是和锅底焊接在一块的,换不了大功率的

还真是电饭锅的发热盘,也有大功率发热盘啊,如果功率1200w就完美了,再买个电饭锅,直接连上就行了,就是缺电路部分,也不会做。

网友B:
如果没其他耐压部件的话可以试试自耦升压变压器。。。或者整流滤波后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其他耐压部件的话可以试试自耦升压变压器。。。或者整流滤波后供电。 ...

如果直接买个1000w的加热盘改装上去呢,

网友:
那么次的塑料件,加大发热盘,烤都烤化了。

网友:
直接买个大的,

网友:
换大功率的,还不煮什么糊什么

网友:
电煮锅用的发热元件是什么啊,电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