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0多买的冰箱 请教吸收式冰箱和半导体制冷冰箱哪个效率高点?

楼主(2020-06-20):
是这样 家里3台车 想放个小冰箱进去  车载的太小了  而且都是半导体的居多制冷效果差  琢磨弄个大点的进去
一般50L左右的小冰箱好买   20-50元就能买个二手的  还是一级能效 上次买了个  海信的吧 就是20自取的  但是有个缺点 都是 压缩机的  在车上用估计容易坏吧  受不了颠簸

然后琢磨买个 没压缩机的冰箱

之前买了一个上当了 买来是坏的 吸收式冰箱    一通电就一股氨气的味道 估计漏了

这次闲鱼扒拉了下 买了2个

下面这个 富信的 BC-17S 冰箱  半导体制冷的  35元买的 带原包装箱  17L

功率60W  耗电量0.45度/24小时

这是另一台   WELLWAY 环威  吸收式冷藏箱  70W  0.85度/天   采用氨水制冷的

家里那个 20块钱买的小冰箱 压缩机的  是 0.28度/天

因为半导体的 和 吸收式的冰箱容积不同   貌似也没强制性的 能效要求   不知道 一般来说 哪个能效高呢 ? 感觉上应当吸收式的能效高吧?
还有这种冰箱 我琢磨也可以改改  比如 那个 半导体的  估计直接内部就是12V电源供电了   有个开关电源  跳过去的话可以车载直接供电

下面那个吸收式的  是靠加热来的 要重新绕加热线圈也能做到 12v直接用

不过我还是偷懒用逆变器带冰箱好了

网友A(2022-04-05):
这些标的数值,恐怕难低下去

楼主(2022-05-11):
引用 网友A:
这些标的数值,恐怕难低下去

的确不好用 事实证明还是压缩机的好

网友:
也太便宜了!买个二手压缩机都不止二十!

网友:
冰箱还是压缩机好点,半导体的效率和效果都不太好

网友:
吸收式的冰箱。。能不能折腾一下变成用发动机的冷却水供热?不耗电

网友:
压缩机的20你是咋买的,厉害。电子的都买不到吧,呵呵。

网友:
这价格怎么找的,绝对是值得

网友(2022-06-14):
其他的我不知道,半导体的效率是最低的,低到离谱那种

网友:
冰箱还是压缩机好

网友:
我好奇价格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