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红外感应模块接线方法。。。

楼主(2020-06-20):
求助红外感应模块接线方法。。。

网友A:
三个脚,两个是电源正负极,一个是信号的高低电平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脚,两个是电源正负极,一个是信号的高低电平输出。

你说的是直流模块,这是220V的模块

网友:
接线如上图,猜的,放炮了别怪我

网友:
简单查下线路,跨继电器输出两脚,一脚是输入火线,一脚是输出,
则插接件另一脚是零线
判断输入则看看黄色电容连在哪个脚,哪就是火线输入,另一个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