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求协助 STC8F2K08S2无法 连接nrf 不知问题在哪u

楼主(2020-06-20):
很着急做个无线发射,连接nrf24 无法检测到芯片,50求协助 加wx  led43210

网友:
厂家不是有测试程序吗?你先测试通过再做其它用啊!

楼主:
没有测试程序亚

网友:
24L01电源并联电容,以前的24l01老是有问题的,换个贵的,或者挑个好环境测试就好了

网友:
这种模块,做过好些。。。。。。不难连接上呀。。。芯片 都使用3.3v、电容要足够。。。。。

网友:
如果单片机引脚对外的RST、CS、CLK等输出功能,必须设置成为推挽。设置PXM0对应位为1,PXM1对应位为0。我已经被坑了很多次了。

网友:
还有频率频道的选择,某些地方,某些频道就是不能用。

写了个循环,把每个频道都试一下。

网友:
程序开始先检测下模块,如果检测到,再做下一部。例程网上搜索下,到处都是,不难的。哦,这个模块要设置发送目的地址和自己接收地址,好像也可以广播,看看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