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航嘉WD500电源,故障排查与修复贴

楼主(2020-06-20):
本贴是本人上一贴“航嘉WD500电源,拆解并尝试维修贴”的后续,上一贴发出后约半个月时间,本人终于把这台电脑电源修好,由于上一贴无法编辑修改,所以在这里新发一贴。为了方便阅读,在此介绍完整的过程,大家无需再翻阅上一个帖子。
朋友的电脑电源航嘉WD500坏了,送给我玩。

1

1

是主动PFC的,双管正激单磁放大。通电后检查,绿色和紫色线有5V电压,12、5、3.3都没有输出电压。拆开发现两个主开关管场效应管K10A60W烧坏,其中一个是漏极烧断脚,另一个是漏极源极间短路。此外还发现源极与主电容负极间的检流电阻烧断。

2

2

换上好的元件后打保护开机,还是没有输出,发现输出端肖特基二极管有短路。因为在线测量无法判断哪一个管子出问题,另外也不能排除有断路的,所以只能都拆下来检查,那个滤波大电感碍事,也要拆下

3

3

拆下前每个共阴极二极管都编上号码,防止弄混

4

4

终于都拆下

5

5

测量简单,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就好,发现一个管子短路

6

6

换上好的元件后打保护开机,还是没有输出没办法,只好花些时间精力研究这台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了
除了稳压IC431外,这台机器用了四个IC,包括CM6800UX(PFC/PWM控制器),TNY278PN(副电源IC),ST9S313A-DAG(电源保护IC),AS339P-E1(电压比较器)

7

7

8

8

大体的工作过程是6800控制PFC/PWM的两对场效应管,而输出的电压电流及功率等受到313(等同于7510),339的监控,两者通过光耦反馈给6800,决定它的占空比甚至是保护,278是副电源,提供3.3V输出及待机、其它IC的部分供电。
把保护输出强制关闭,发现主电容两端电压在310-410间来回跳动
示波器检查PFC两组驱动信号没问题,PWM一组驱动信号不稳定,在30K-130KHz间摆动,另一组没问题,69.8KHz稳定,经检查是驱动高频变压器次级出了问题。这个变压器参数不详,淘宝上也没有卖的,只好自己尝试修复。小心拆开后,没有断路,考虑变压器漆包线短路,抹了点透明油漆,干燥后又缠回去,修复成功!

13

13

安装好后,用不同的负载测试,占空比变化正常

14

14

在装电脑前,又测试了12V输出短路保护,也是正常的。现在电脑持续正常运行快2天了。这是本人在业余条件下第一次修复电脑开关电源,能修好也算是一种幸运。目前我发帖的电脑就在用这个电源

15

15

谢谢大家的观看!
另外,在这里特别感谢温力口、石墨、狐狸丁丁、hnhkxywl等网友解答我第一个帖子中,关于电流检测电阻数值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0-6-27 22:12):
纠正一处叙述错误,3.3V输出是从主变压器获得的,经过磁放大稳压后输出。

9

9

11

11

楼主:
第二次发帖,还不太会编辑,最后的几张图片删不掉

网友A:
没明白。抹了透明油漆就修好了,什么道理?

网友:
路过要看下!不错维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抹了透明油漆就修好了,什么道理?

漆包线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抹了透明油漆就修好了,什么道理?

是啊!不明白拆了变压器,抹了油漆就好了,到底是变压器哪里坏了?

网友B:
不错不错,这可是大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可是大活

确实,查故障用了很久,修变压器也挺麻烦

网友:
学习了,这是大工程

网友:
航嘉电源当时市场拥有量还是很大的!!修好就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抹了透明油漆就修好了,什么道理?

重新摸了绝缘漆,重新绕线了。

网友C:
维修是一种节约功德,节约是另一种财富,减少垃圾又减少新产。就是不知道坏了的电源会流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是一种节约功德,节约是另一种财富,减少垃圾又减少新产。就是不知道坏了的电源会流到哪里去。 ...

修ATX电源费时费力,收费还不高,除非高级电源,专业人员一般不愿意接活,如果当垃圾扔了确实可惜。

网友D(2020-08-07):
楼主高手,我有一台航嘉的电源有问题,正常时可以运行半小时以上,出故障时,启动时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了。但故障什么时候出现不确定,有时候刚启动就停止,有时候运行半小时后才停止,要看它的心情的。所以想问一下楼主,如果你在维修这台电源时,如果画了电路图出来,能否发给我一份,我想用来当作参考电路,因为我发现你的所有IC,都是与我的电源相同,只是电源型号不同而已。

网友:
真厉害,对于像我小白来说,元器件都认不全,更别说原理分析了

网友:
能把开关变压器拆修了 高手!  换成我 知道是开关变压器坏了 直接不修了

网友(2021-03-15):
你好,你这个前面串多少瓦的灯泡做保护的。

网友:
重要部件全有问题,这样的也可以换了。不过能找出问题才是本事。

楼主(2021-06-05):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手,我有一台航嘉的电源有问题,正常时可以运行半小时以上,出故障时,启动时风扇转一下就停 ...

我没有电路图,按照基本工作原理分析检测的。你的电源自动关停,可能是触发了自我保护,可以短暂的让电源强制工作,看看电压输出和PFC/PWM有没有异常,来判断哪里的故障。抱歉这样久才回复,疫情转好后,我又回学校做实验了,时间比较紧张,个人爱好只好放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