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屏幕] Thinkpad x220/230的福音,FHD IPS完美改装

楼主(2020-06-20):
如今的屏幕随便拿出一个都是1080P,甚至已经有不少是2560X1440 2K的屏幕,而且是还是5-6寸的,当然这主要是手机屏幕。放眼电脑屏幕,笔记本市场,多数的14寸,15寸屏幕仍然是1366X768的分辨率,甚至不如前几年的1280X800,如果你手上有14寸T420,或者12.5寸的X220,230,240,1366X768的屏幕不管是TN还是IPS,可以和12寸 X201的1280X800的屏幕对比一下,细腻程度明显不如后者。
  难道是时代退步了吗,当然不是,12.5寸的X240也有1080P的屏幕可选,只是价格“适当”昂贵了些罢了。喜欢Thinkpad笔记本电脑的粉丝除了喜欢她匀称,结实的身板,稳定可靠的性格外,喜欢她的可塑性,更是钟情机身扩展、DIY,以及机身的改造,看看我自己的X301:

  (细心的网友能够看的出来还是X300的LOGO,当时不带64G的SSD可是花了六千多,后来换了301的主板,超频后改了双硬盘+USB 3.0 +SD读卡器,现在是我的主力机型,个人要求不高,双核2.16G ,8G,128G+1TB的301还能抗两年。)
  当然说到高分,直到今天还有网友为了X61的1440X1050的高分而前仆后继,笔者就曾经为了一台极品成色X61S,后来改了T8300完美高分而花费超过4000元,光一块1440X1050的屏幕就花了1K(拆机实际价格也就200多元)
  当然今天的话题扯的有点远了,说起X220的高分改造,首先是有韩国人Leokim的帖子Thinkpad X220 FHD Modification.发起的,韩国人用的是Dell XPS 12的屏幕,剥去了触摸板,屏幕型号是LP125WF1,但是他最终是否需要修改BIOS

等并没有给出方案,只是给出EDP屏线接口以及主板不清楚的飞线

时间到了2014,这一年屏幕技术突飞猛进,2K屏幕的手机和电脑屡见报端,而X240也有少数机型配置1080P的屏幕,而220和240一样使用的是12.5寸16:9的屏幕,联想起Leokim的帖子,又和一个爱好电子技术的朋友聊起这件事,然后又查询资料,240 FHD是EDP接口的,220是LVDS的接口,翻阅了笨笨版主的帖子,LVDS和EDP的区别,最起码有两个限制条件,1)BIOS限制,如果你的笔电屏幕是旧的LVDS接口,必须要有相应BIOS,才能正常驱动面板电源、输出正确分辨率等等。(原文) 2)以X220/X230原厂搭配的1366×768分辨率面板为例,只需要单通道LVDS扁平电缆作连接。若要支持1440×900(含)以上高分辨率的LCD面板,必须采用29条电线的双通道LVDS扁平电缆,其中有16条电线用于讯号传输,才有办法足够应付高分辨率的画面。
文章结论:经过笔者实际验证,X220与X230的LCD扁平电缆,都是内部只有19条电线的单通道LVDS,其中8条线用于讯号传输。从这里就可宣告X220与X230,没办法直接支持更高分辨率面板,就算解决扁平电缆问题,也必须再修改BIOS,才有办法正常驱动面板。

那么首先要解决BIOS,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个人财力有限,DIY不可能花很多钱请人修改BIOS(咨询朋友得知,X220/230的BIOS是采用Phoenix 厂商的Unified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BIOS ,修改Display Device Toggle Lists参数需要用到Intel Binary Modification Program以及原BIOS编译文件,且保密性很强,一般针对OEM厂家,能修改的也仅仅是开机LOGO、刷SLIC白名单这些),这里或许会有人问是否可以通过LVDS转EDP接口实现(这个问题很好,在我的前一篇文章和本篇文章中对X大师的改装都有所提及,)。继续查阅资料,发现论坛一篇文章,Thinkpad x220 BIOS设置详解
发现底座有两路DP输出接口,借用主板底座上的一路DP接口有何不可呢,和朋友仔细讨论过后说干就干,我就在论坛上发帖找Thinkpad x220图纸,,在热情的网友帮助下很快求得,在双12(12.12.2014)在论坛商家购得一款顶配i7 2640m,直接发到我朋友那里开始折腾改装,于12.18号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终于将屏幕点亮,见帖子:不是中意X250,折腾220FHD,  如果到现在还采用平淡无奇的叙事,网友可能都觉得烦了,现在马上放出一些高清无码大图:

借用网络两张X220照片,对了X201宽大的屏幕边框来说220视觉上有所收窄,还是传统的键盘布局,只是把"ESC"和“DELETE"放大了,对于经常画图的朋友来说方便不少,X230外观上差不多,键盘改为更流行的巧克力键盘,内部接口基本一样,但是平台的更新,性能也有所提升)
  改装后的照片来几张:

125%显示的时候,12.5寸的1080P字体大小正合适,系统字体图标细腻,饱满,效果非常不错)
  很多朋友关心的改装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明改装步骤,笔者自己的Thinkpad x220已经改装,测试完成多日(过程中不小心损失了一块i7主板这是后话,现在的主板是赛扬),下面过程主要是以网友Flkj的Thinkpad x230来说明。
  1)首先我们来看下主板上的转接芯片安装

然后按照对应的位置装上DIY定制的转接芯片.把对应的针脚焊接好,然后贴上黑色的胶布,上面会走屏线的,注意绝缘保护好

安装屏幕,拆开屏框,对比下新的屏幕,发现A壳上两处金属固定会挡住屏幕的电路板需要打磨掉

  另外3G和WIFI各两根天线在安装屏幕的时候也会显得比较紧,容易挤压屏幕,最好左右能取掉一根

下面就进入暴力折腾时刻,拿出我们的大力剪刀手,来剪掉阻挡屏幕安装的屏障

横向位置差不多可以剪掉三分之二的位置,留下三分之一还可以固定屏幕)

  接着就对剪掉的位置进行打磨,请出我们的打磨头

尽量的打磨平整(不用打磨到底),留出1.5-2mm左右的高度,因为屏幕和A壳之间有空隙,在A壳的上面贴有橡胶垫子

看起来手艺不错,打磨的比较平整)
  接下来把打磨的位置用黑色胶布贴起来

  接着我们放下屏幕,看看位置是否合适,顺便看下屏幕型号

(目测屏幕和边框固定螺丝柱的位置间隙大概有1.5mm左右),那我们就要对屏幕边框进行处理,最简单的办法,在屏幕边框上贴胶布(之前有试着买带固定耳朵的屏幕暂时没有买到,而且也不知道240屏幕的固定位置是否和220/230相同,然后又尝试把原来普分屏幕的边框拆下来安装到高分上,对比过后发现大小尺寸都不一致也放弃)
  接着我们看装好后的样子
  接着我们在屏框的四周贴上双面胶,安装好屏框,就大功告成了,接下面装下C框,发现转接板位置稍微有点凸起,我们把C框(塑料防滚架)相应的位置打磨一下
接着看装机后的样子

  下面有请我的220,和网友Flkj的230隆重登场:

LG这款颜色是偏暖色系的,个人感觉非常不错,很细腻饱满,相机晚上拍不出那种效果,抱歉业余玩儿相机的,到现在不会拍屏幕。
   网友Flkj的230,,125%时候大家可以看看效果,不喜欢高分,看了眼瞎之类的网友可以尽管喷哈,TN普分用久的朋友永远不知道高分的世界有多精彩O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本次改装方案,改装核心的东西是就是转接板,朋友是在一家公司负责电路研发设计的,业余对电子DIY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这次对X220FHD屏幕改装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使得整个改装方案尽可能完美,给出了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且不占用HDD和mSATA位置空间。
  重新定义了Digital on dock为eDP输出,保留了机身的VGA和DP的接口输出,查看图纸底座有两路DP输出,借用一路,于是自己设计合适的PCB,然后打板,焊接元件,上机调试。
整个方案从元器件选型、购买、PCB画图设计、PCB做板,手工贴片到配合软硬件调试(调试时考虑到诸多因素,比如电池和电源供电时的关机重启、休眠、睡眠、关屏、亮度调节)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折腾开始的帖子现在终于出来了,精心设计出的尺寸将转接板安放在键盘下面,PCB采用双面全玻纤(FR-4)国际标准板材,线路的讯号采用差分布线方式,讯号线之间互相精密耦合,抗干扰能力强、能有效抑制EMI、使得时序定位更精确,供电采用了钽电容,寿命长、耐高温高频特性好,价格可能稍微贵了点),芯片也采用低功耗的,省电更稳定。
    测试期间开始的时候有实验采用单根不带屏蔽低成本的线,但易受外界干扰后,显示会伴随闪烁,经过实验证明韩国人Leokim做的屏线,也可能存在干扰的问题。为了满足eDP(4lanes高达21.6Gbps)高速数据传输的需要,专门定制了屏线(前期做了3根样品),内部采用25条极细同轴屏蔽线,相当的精密,有效解决EMI抗干扰能力。当然屏线上下连接的端口也不含糊,选用I-PEX原厂连接器,镀金处理带固定拉环,使得连接更可靠稳定

当然转接板的贴片和整个软硬件调试都是在朋友他公司实验室里调试完成的,因为实验室内有足够的仪器和工具,顺便附上转接板调试所需要的仪器和工具

图表的截图,100%的效果非常棒,系统UI放大125%,Excel 100%显示时候字体的大小可供参考!

文章最后,要特别要感谢下专门网,Hope,还有笨笨,一只耳朵等版主和热心网友LIUXX2011111在我寻找图纸的时候给予的帮助,以及热心网友Flkj,文章发出的时候,给他改装的Thinkpad x230顺丰已经在快马加鞭的转运途中了。
  完了,本文献给所有喜欢Thinkpad笔记本的,怀旧,并且喜欢DIY折腾的网友,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每个人都有一台属于自己称心如意的本本

网友:
我记得好早就有改夏普高分屏的了?在51nb那边有人专门接业务的

网友(2021-04-26):
又勾起了对小黑满满的回忆啊!!!T23,T60,X30,T420这几台机我还保存着,,,,

网友(2021-06-20):
11年X220服役中